单片机程序中改芯片型号出错提示error C202: 'P4SW':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2020-06-30):
   STC12C5A60S2   改为  STC15F2K60S2.H    程序中改芯片型号出错提示 ,哪个知道这是啥原因?
MINI_MCB.C(145): error C202: 'P4SW': undefined identifier

void FMQInit()
{
        P4SW |=(0x01<<4);
        AUXR1|=(0X01<<4);
        FMQ=1;
        FMQCtrl.num=0;
        FMQCtrl.time=0;
}

网友A:
两个芯片寄存器不一样了

网友B:
STC15F2K60S2.H中没有'P4SW'的定义,你可以搜要下两个.h对比一下

网友C:
P4SW寄存器没找到,看下有没有定义或者引用,都没有看手册定义一下

网友D:
应该是未定义寄存器,找到手册查找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寄存器,有的话用sfr定义一下就可以,没有就是资源部一样,需要重新换个中断。

网友E:
STC12C5A60S2是你需要去设置的,查找数据手册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