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ADC0808转换器对0~5v的模拟电压进行数据采集

楼主(2020-06-30):
初学单片机几月,这是我最近做的关于ad转换的电压采集。
如有错误,望请指正,蟹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与我交流经验,新人请多多指教。
用proteus画的仿真图,文档中含有源代码与仿真文件。

仿真实现结果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w1=P1^4;
sbit w2=P1^5;
sbit w3=P1^6;
sbit w4=P1^7;
sbit OE=P1^0;
sbit EOC=P1^1;
sbit ST=P1^2;
sbit CLOCK=P1^3;
sbit a=P0^0;
sbit b=P0^1;
sbit c=P0^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带小数点的数字0~5*/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码管0~9编码
unsigned char vdata;
void zhongduan()
{
a=0;
b=0;
c=0;//选择通道0
TMOD=0x02;
TH0=256-50;
TL0=256-50;
EA=1;ET0=1;
TR0=1;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50;j++);}
void convert(unsigned char vdata)//数码管的动态显示
{
P2=table1[vdata*196/10000];/*小数点前一位数字显示 */
w1=1;
delay();
w1=0;
P2=table2[vdata*196/1000%10]; //小数点后一位
w2=1;
delay();
w2=0;
P2=table2[vdata*196/100%10];//小数点后两位
w3=1;
delay();
w3=0;
P2=table2[vdata*196/10%10];         //小数点后三位
w4=1;
delay();
w4=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vdata;
zhongduan();
while(1)
{

ST=0;
_nop_();
ST=1;
_nop_();
ST=0;
_nop_();  //构造上升下降沿,启动AD转换器

while(EOC==0);        //等待ad转换结束
OE=1;//数据送至out口
_nop_();
vdata=P3;//将数据值赋给变量vdata
convert(vdata);//将转换的数据通过数码管显示所得数字
delay();
OE=0;
}}
void time0_int()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子程序,产生时钟脉冲,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

CLOCK=~CLOCK;
}

网友A(2021-06-01):
真的能实现吗

网友A:
我按你的代码和图连,无法实现,尝试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