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温度传感器DS18B20问题

楼主(2020-06-30):
1.温度传感器DS18B20内部RAM64位序列号是怎么求出来的?
2.6路温度探头得出来的温度数据怎么在同一块LCD中显示出来?比方说LM044L只能显示4行,另外2个温度数据必然要与其他2个温度数据同行显示,可是这样做之后,这两行数据不停的闪烁,应该是同一行只能显示一个温度数据,这可如何是好

网友A:
1、一般读温度会跳过读序列号,如有需求不跳过就可以,程例可在本坛找大把的;
2、LCD如非定制理论上可显示多行而非4行,同行显示几个不同数据没可能闪除非你在程序里定义闪,不清楚可以在坛内搜索12864时钟,时分秒同行而且是多行显示。
如果只活在proteus里可以直接找老师撒娇

网友B:
ROM64是读出来的,有CRC、无CRC
一个4位的LED都可以显示多个数值,每个值停1、2S,不用说你同时能显示4组数。

网友C:
LCD如果原来一行只显示一组数据不闪烁,而显示两组数据闪烁,说明你是分时把两组数据在LCD上刷新的,分时的刷新率不够,所以造成了闪烁,建议你把6组数据全部获取后,按LCD要求的格式整理好,一次全部发送给LCD,如果想显示效果好,其实可以制作一个定时器中断,在中断里自动读取显示缓存(指定一段存储区用来存放显示数据),主程序更新显示时,暂时关闭该中断,更新完毕数据后,再打开该中断。一般的显示屏控制程序都是这样架构的。尤其是LED的显示屏,刷新率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