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9264液晶屏三级菜单程序 大数字电子钟

楼主(2020-06-30):
我写的LCD液晶屏菜单程序,实现时钟的年月日时分秒的调节,实现闹钟的设置,实现温度的上下限设置并按照设置值驱动继电器,温度和闹钟的设置参数都写入EEPROM中,掉电开机设置参数不丢失,大个数字显示时分秒。菜单为三级,三级留空白,可自行添加内容,自己写的,水平有限,发给坛里师兄吐槽,共同进步,下一步写一个结构体加指针的菜单程序。望坛里师傅有的奉献出来一下,谢谢。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LCD19264.h"
#include "1302.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tm1650.h"
#include "24C16.h"
#include "UART.h"
#include "Font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engMingQiJiDianQi.h"
bit MenuFlag1,MenuFlag2,MenuFlag3;   // 各级菜单标志位,如果为1代表已进入该机菜单,为0代表退出该级菜单
char NaoZhongShi=8,NaoZhongFen=0,NaoZhongMiao=0;  //这里用char而不是unsigned char 的原因是操作此变量时减到0就停止,如果定义unsigned char,变量减到小于0就自动变为65535
uchar kjcs;      //开机次数
uchar key,num;       //键值
uint wenduszd,wenduszg;//温度设置上下限值,wenduszd温度设置低,wenduszg温度设置高,wdszgzjz温度设置高未保存的值,wdszdzjz温度设置高未保存的值
#define SHORT_JIAO 80
#define LONG_JIAO 150
/************************************待机页面函数**********************************/
void DeskWall() //待机桌面
{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Read_time();         //读取时间值
//  Disp_chinese_16x16(176,0,0,leijijd[8]);//在右上角显示电池电量图案
//        Disp_chinese_16x16(0,0,0,leijijd[9]);//在右上角显示WIFI信号图案
          if(shi==NaoZhongShi&&fen==NaoZhongFen&&miao==NaoZhongMiao)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
                if(shi==NaoZhongShi&&fen==NaoZhongFen&&miao<NaoZhongMiao+30)
                {
                        Beep(50,5,5); //闹钟响起
                        Beep(50,8,4);
                        Disp_chinese_N_16x16(48,2,2,1,NZSZ);  //显示“闹钟”设置2个字
                        Disp_chinese_N_16x16(80,2,2,1,SJSZ);  //显示“时间”设置2个字
                        Disp_chinese_16x16(112,2,1,leijijd[4]);//显示“到”字
                }
                else
                {
/******************显示年 月 日 时 分 秒 星期  ************************/
    Disp_Char_16x32(32,4,0,DSZ[shi/10%10]);
    Disp_Char_16x32(48,4,0,DSZ[shi%10]);
    Disp_Char_16x32(64,4,0,DSZ[10]);   //冒号
    Disp_Char_16x32(80,4,0,DSZ[fen/10%10]);
    Disp_Char_16x32(96,4,0,DSZ[fen%10]);
    Disp_Char_16x32(112,4,0,DSZ[10]);   //冒号
    Disp_Char_16x32(128,4,0,DSZ[miao/10%10]);
    Disp_Char_16x32(144,4,0,DSZ[miao%10]);
    Disp_Char(0,6,0,SZ[nian/10%10]);
    Disp_Char(8,6,0,SZ[nian%10]);
    Disp_chinese_16x16(16,6,0,NYRSFMZ[0]); //年字
    Disp_Char(32,6,0,SZ[yue/10%10]);
    Disp_Char(40,6,0,SZ[yue%10]);
    Disp_chinese_16x16(48,6,0,NYRSFMZ[1]); //月字
    Disp_Char(64,6,0,SZ[ri/10%10]);
    Disp_Char(72,6,0,SZ[ri%10]);
    Disp_chinese_16x16(80,6,0,NYRSFMZ[2]); //日字
    switch(xingqi) //将星期1-7转换成中文显示
    {
        case 1: {
                    Disp_chinese_16x16(96,6,0,NYRSFMZ[6]);
                    Disp_chinese_16x16(112,6,0,DaXieShuZi[1]);
                 };break;
        case 2: {
                    Disp_chinese_16x16(96,6,0,NYRSFMZ[6]);
                    Disp_chinese_16x16(112,6,0,DaXieShuZi[2]);
                };break;
        case 3: {
                    Disp_chinese_16x16(96,6,0,NYRSFMZ[6]);
                    Disp_chinese_16x16(112,6,0,DaXieShuZi[3]);
                };break;
        case 4: {
                    Disp_chinese_16x16(96,6,0,NYRSFMZ[6]);
                    Disp_chinese_16x16(112,6,0,DaXieShuZi[4]);
                };break;
        case 5: {
                    Disp_chinese_16x16(96,6,0,NYRSFMZ[6]);
                    Disp_chinese_16x16(112,6,0,DaXieShuZi[5]);
                };break;
        case 6: {
                    Disp_chinese_16x16(96,6,0,NYRSFMZ[6]);
                    Disp_chinese_16x16(112,6,0,DaXieShuZi[6]);
                };break;
        case 7: {
                    Disp_chinese_16x16(96,6,0,NYRSFMZ[6]);
                    Disp_chinese_16x16(112,6,0,NYRSFMZ[2]);
                };break;
    }
                /*************************************显示温度值*********************************************/
//////////////////////////////////如果温度为零下时////////////////////////////////////////
if(tflag==1)
{

    if(tvalue==0)
    {
        Disp_Char(136,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44,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52,6,0,F8X16[0]);//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60,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68,6,0,SZ[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else
    {
        if(tvalue<10)
        {
            Disp_Char(136,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44,6,0,F8X16[13]);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52,6,0,SZ[0]);
            Disp_Char(160,6,0,F8X16[14]);  //小数点
            Disp_Char(168,6,0,SZ[tvalue%1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else
        {
            if(tvalue<100)
            {
                Disp_Char(136,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44,6,0,F8X16[13]);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52,6,0,SZ[tvalue/10%10]);
                Disp_Char(160,6,0,F8X16[14]);  //小数点
                Disp_Char(168,6,0,SZ[tvalue%1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else
            {
                if(tvalue<1000)
                {
                    Disp_Char(136,6,0,F8X16[13]);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44,6,0,SZ[tvalue/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isp_Char(152,6,0,SZ[tvalue/10%10]);
                    Disp_Char(160,6,0,F8X16[14]);  //小数点
                    Disp_Char(168,6,0,SZ[tvalue%1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   else  //一般不会达到零下100度的低温,不做无意义的事情,在这里屏蔽掉此段,
                {
                    Disp_Char(136,6,0,SZ[tvalue/1000%10]);//温度的负数和超过100度温度时的显示待处理
                    Disp_Char(144,6,0,SZ[tvalue/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isp_Char(152,6,0,SZ[tvalue/10%10]);
                    Disp_Char(160,6,0,F8X16[14]);  //小数点
                    Disp_Char(168,6,0,SZ[tvalue%1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
            }
        }
    }
}
else
////////////////////如果温度为正时/////////////////////////////////////////////
{
    if(tvalue==0)
    {
        Disp_Char(136,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44,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52,6,0,F8X16[0]);//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60,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68,6,0,SZ[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else
    {
    if(tvalue<10)
    {
        Disp_Char(136,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44,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52,6,0,SZ[0]);
        Disp_Char(160,6,0,F8X16[14]);  //小数点
        Disp_Char(168,6,0,SZ[tvalue%1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else
    {
    if(tvalue<100)
    {
        Disp_Char(136,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44,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52,6,0,SZ[tvalue/10%10]);
        Disp_Char(160,6,0,F8X16[14]);  //小数点
        Disp_Char(168,6,0,SZ[tvalue%1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else
    {
        if(tvalue<1000)
        {
            Disp_Char(136,6,0,F8X16[0]); //用空白字模擦除不需要显示的内容
            Disp_Char(144,6,0,SZ[tvalue/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isp_Char(152,6,0,SZ[tvalue/10%10]);
            Disp_Char(160,6,0,F8X16[14]);  //小数点
            Disp_Char(168,6,0,SZ[tvalue%1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else
        {
            Disp_Char(136,6,0,SZ[tvalue/1000%10]);//温度的负数和超过100度温度时的显示待处理
            Disp_Char(144,6,0,SZ[tvalue/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isp_Char(152,6,0,SZ[tvalue/10%10]);
            Disp_Char(160,6,0,F8X16[14]);  //小数点
            Disp_Char(168,6,0,SZ[tvalue%10]);
            Disp_Char(176,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184,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
      }
    }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char i=0; //将i的数据类型定义为char型,而不是unsigned char 型,在通过按键调节减这个变量时不会出现小于0时自动到255,而是停留在0不变
        uchar col,lie,cachu,kong;
        char flash=0; //反白显示温度调节的上下限值,在902行温度设置部分使用此变量
        uchar j=0,k=0;//将j默认定位在6是让调节选定用箭头放在分钟值上。k是闹钟时间值调节的位置
        bit Set_OK_Flag = 0;  //设定OK标志位
        P4M1=0x0C;  //将P4端口设为普通IO口
        P4M0=0x7E;
  P4SW=0x70;
        LcdInit();    //LCD初始化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Init_time(30,59,10,02,14,01,20); //系统时间初始化
        x24C02_init(); //24c02初始化函数
        kjcs = x24C02_read(2);//把24c02的地址2读出来的数据赋给kjcs
        delay_xms(50);
        wenduszg = x24C02_read(3);   //把24c16的地址3读出来的数据赋给wenduszg
        delay_xms(50);
        wenduszd = x24C02_read(4);   //把24c16的地址4读出来的数据赋给wenduszd
        delay_xms(50);
        NaoZhongShi = x24C02_read(5);   //把24c16的地址4读出来的数据赋给NaoZhongShi
        delay_xms(10);
        NaoZhongFen = x24C02_read(6);   //把24c16的地址4读出来的数据赋给NaoZhongFen
        delay_xms(10);
        NaoZhongMiao = x24C02_read(7);   //把24c16的地址4读出来的数据赋给NaoZhongMiao
        delay_xms(10);
        if(kjcs>9999) //限制开机次数计到9999后就归零
                kjcs = 0;
                kjcs++;   //每次开机就加1
        delay_xms(20); //延时20毫秒
        x24C02_write(2,kjcs);  //在24c02中的地址2写入数据开机次数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DeskWall();//待机页面 */
        while(1)
        {
          key=Scan_Key();  //获取键值
//                num = Key_Get_Num();
//                Disp_Char(0,0,0,SZ[num%10]);//在右上角显示按键值,用于调试
//                Disp_Char(168,0,0,SZ[key/100%10]);//在右上角显示按键值,用于调试
//                Disp_Char(176,0,0,SZ[key/10%10]); //K
//                Disp_Char(184,0,0,SZ[key%10]);//在右上角显示按键值,用于调试
/**************************制冷模式的温控*************************************************/
                if(((tvalue/10)>wenduszg)) //如果温度高于上限值,并且在温度设置界面时,继电器吸合制冷,显示“开启”
                {
                        JDQ = 0;
                }
                else
                if(((tvalue/10)<wenduszd))   //如果温度低于下限值,并且在温度设置界面时,继电器释放制冷,显示“关闭”
                {
                        JDQ = 1;
                }
/***************************************************************************************/

/**************************制热模式的温控************************************************/
//                if((tvalue/10)<wenduszd) //如果温度低于下限值,继电器吸合制热升温
//                {
//                        JDQ = 0;
//                }
//                else
//                if((tvalue/10)>wenduszg)
//                {
//                        JDQ = 1;
//                }
/***************************************************************************************/
                if(MenuFlag1==0) //如果1级菜单退出,
                   DeskWall();        //则显示桌面
                //////////////////////////////////////////////菜单框架
                if(key==ENT)//如果待机时不断地按ENT键,一级一级深入各级菜单
                {

                         if(key==ENT&&MenuFlag1==0&&MenuFlag2==0&&MenuFlag3==0)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Beep(SHORT_JIAO,8,4);
                                        MenuFlag1=1;
                                  Set_OK_Flag = 0;
                                Disp_chinese_16x16(48,i,0,leijijd[5]);//显示“箭头”在几行之间移动动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SJSZ);  //在第一行显示"时间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N_16x16(64,2,4,0,NZSZ);  //在第二行显示"闹钟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N_16x16(64,4,4,0,WDSZ);  //在第三行显示"温度设置"4个字
                                Disp_Char(64,6,0,ZM[6]);
                                Disp_Char(72,6,0,ZM[15]);
                                Disp_Char(80,6,0,ZM[18]);
                                Disp_chinese_N_16x16(88,6,2,0,XX);           //在第四行显示"GPS信息"5个字
                         }
                         else
                         {
                                        if(key==ENT&&MenuFlag1==1&&MenuFlag2==0&&MenuFlag3==0)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Beep(SHORT_JIAO,8,4);
                                                 MenuFlag2=1;
                                                 Set_OK_Flag = 0;
                                                  j = 1;
                                                   k = 1;
                                                  switch(k)  //通过调整k的值,对应赋lie的值,lie就是向上箭头位置,就是调节值的位置
                                                        {
                                                                case 1: { lie = 64;  };break;
                                                                case 2: { lie = 88; };break;
                                                                case 3: { lie = 112; };break;

                                                        }
                                                  switch(j)  //通过调整j的值,对应赋col的值,col就是向上箭头位置,就是调节值的位置
                                                        {
                                                                case 1: { col = 0;  };break;
                                                                case 2: { col = 32; };break;
                                                                case 3: { col = 64; };break;
                                                                case 4: { col = 112; };break;
                                                                case 5: { col = 128; };break;
                                                                case 6: { col = 152; };break;
                                                                case 7: { col = 176; };break;
                                                        }
                                                 switch(i)  //2级菜单要显示的内容决定于i的值,i值刚好在1级菜单时通过DOWM和UP键设定好了
                                                        {
                                                                case 0: { //i等于0时显示时间设置的具体界面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SJSZ);  //在第一行显示"时间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16x16(col,4,0,leijijd[6]);//显示“向上箭头”在调节值之间切换移动
                                                                                                   Disp_Char(0,2,0,SZ[nian/10%10]);
                                                                                                   Disp_Char(8,2,0,SZ[nian%10]);
                                                                                                   Disp_chinese_16x16(16,2,0,NYRSFMZ[0]); //年
                                                                                                   Disp_Char(32,2,0,SZ[yue/10%10]);
                                                                                                   Disp_Char(40,2,0,SZ[yue%10]);
                                                                                                   Disp_chinese_16x16(48,2,0,NYRSFMZ[1]);  //月
                                                                                                   Disp_Char(64,2,0,SZ[ri/10%10]);
                                                                                                   Disp_Char(72,2,0,SZ[ri%10]);
                                                                                                   Disp_chinese_16x16(80,2,0,NYRSFMZ[2]);  //日
                                                                                                   Disp_chinese_16x16(96,2,0,NYRSFMZ[6]);  //周
                                                                                                   Disp_chinese_16x16(112,2,0,DaXieShuZi[xingqi]);
                                                                                                   Disp_Char(128,2,0,SZ[shi/10%10]);
                                                                                                   Disp_Char(136,2,0,SZ[shi%10]);
                                                                                                   Disp_Char(144,2,0,FH[0]);   //冒号
                                                                                                   Disp_Char(152,2,0,SZ[fen/10%10]);
                                                                                                   Disp_Char(160,2,0,SZ[fen%10]);
                                                                                                   Disp_Char(168,2,0,FH[0]);   //冒号
                                                                                                   Disp_Char(176,2,0,SZ[miao/10%10]);
                                                                                                   Disp_Char(184,2,0,SZ[miao%10]);
                                                                                                   };  break;
                                                                case 2: {   //i等于2时显示闹钟设置的具体界面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NZSZ);  //在第1行显示"闹钟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16x16(lie,4,0,leijijd[6]);//显示“向上箭头”在调节值之间切换移动
                                                                                                   Disp_Char(64,2,0,SZ[NaoZhongShi/10%10]);
                                                                                                   Disp_Char(72,2,0,SZ[NaoZhongShi%10]);
                                                                                                   Disp_Char(80,2,0,FH[0]);   //冒号
                                                                                                   Disp_Char(88,2,0,SZ[NaoZhongFen/10%10]);
                                                                                                   Disp_Char(96,2,0,SZ[NaoZhongFen%10]);
                                                                                                   Disp_Char(104,2,0,FH[0]);   //冒号
                                                                                                   Disp_Char(112,2,0,SZ[NaoZhongMiao/10%10]);
                                                                                                   Disp_Char(120,2,0,SZ[NaoZhongMiao%10]);
                                                                                                   };  break;
                                                                case 4: {   //i等于4时显示温度设置的具体界面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WDSZ);//正中1行显示"温度设置"四个字

                                                                                                   Disp_chinese_16x16(0,2,0,gao);//"高"
                                                                                                   Disp_chinese_16x16(16,2,0,yu);//"于"
                                                                                    Disp_Char(32,2,0,FH[0]);//":"
                                                                                                   if(wenduszg<100)  //低于100时百位显示空白
                                                                                                   {
                                                                                                   Disp_Char(40,2,0,F8X16[0]);//"wenduszg"百位位置显示空白
                                                                                                   Disp_Char(48,2,0,SZ[wenduszg/10%10]);//"wenduszg"温度设置高
                                                                                                   Disp_Char(56,2,0,SZ[wenduszg%10]);
                                                                                                   }
                                                                                                   else
                                                                                                   {
                                                                                                   Disp_Char(40,2,0,SZ[wenduszg/100%10]);//"wenduszg"温度设置高
                                                                                                   Disp_Char(48,2,0,SZ[wenduszg/10%10]);//"wenduszg"温度设置高
                                                                                                   Disp_Char(56,2,0,SZ[wenduszg%10]);
                                                                                                   }
//                                                                                    Disp_Char(40,2,0,SZ[wenduszg/100%10]);//"wenduszg"温度设置高
//                                                                                                    Disp_Char(48,2,0,SZ[wenduszg/10%10]);
//                                                                                                    Disp_Char(56,2,0,SZ[wenduszg%10]);
                                                                                    Disp_Char(64,2,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72,2,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Disp_chinese_16x16(80,2,0,kai);//"开"
                                                                                                   Disp_chinese_16x16(96,2,0,qi);//"启"

                                                                                                   Disp_chinese_16x16(0,6,0,di);//"低"
                                                                                                   Disp_chinese_16x16(16,6,0,yu);//"于"
                                                                                                   Disp_Char(32,6,0,FH[0]);//":"
                                                                                                   if(wenduszd<100)
                                                                                                   {
                                                                                                   Disp_Char(40,6,0,F8X16[0]);//"wenduszd"百位位置显示空白
                                                                                                   Disp_Char(48,6,0,SZ[wenduszd/10%10]);//"wenduszd"温度设置低
                                                                                                   Disp_Char(56,6,0,SZ[wenduszd%10]);
                                                                                                   }
                                                                                                   else
                                                                                                   {
                                                                                                   Disp_Char(40,6,0,SZ[wenduszd/100%10]);//"wenduszd"温度设置低
                                                                                                   Disp_Char(48,6,0,SZ[wenduszd/10%10]);//"wenduszd"温度设置低
                                                                                                   Disp_Char(56,6,0,SZ[wenduszd%10]);
                                                                                                   }
//                                                                                    Disp_Char(40,6,0,SZ[wenduszd/100%10]);//"wenduszd"温度设置低
//                                                                                    Disp_Char(48,6,0,SZ[wenduszd/10%10]);//"wenduszd"温度设置低
//                                                                                                    Disp_Char(56,6,0,SZ[wenduszd%10]);
                                                                                                   Disp_Char(64,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72,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Disp_chinese_16x16(80,6,0,guan);//"关"
                                                                                                   Disp_chinese_16x16(96,6,0,bi);//"闭"
                                                                                                   if(JDQ==0)
                                                                                                   {
                                                                                                   Disp_chinese_16x16(160,4,1,kai);//"开"
                                                                                                   Disp_chinese_16x16(176,4,1,qi);//"启"
                                                                                                   }
                                                                                                   else
                                                                                                   {
                                                                                                   Disp_chinese_16x16(160,4,1,guan);//"关"
                                                                                                   Disp_chinese_16x16(176,4,1,bi);//"闭"
                                                                                                   }
                                                                                                };  break;
                                                                case 6: {   //i等于6时显示GPS信息的具体界面
                                                                                                   Disp_Char(64,0,0,ZM[6]);
                                                                                                   Disp_Char(72,0,0,ZM[15]);
                                                                                                   Disp_Char(80,0,0,ZM[18]);
                                                                                                   Disp_chinese_N_16x16(88,0,2,0,XX);
                                                                                                   };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if(key==ENT&&MenuFlag1==1&&MenuFlag2==1&&MenuFlag3==0) //如果进入了2级菜单还在按ENT键,就进入第三级菜单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Beep(SHORT_JIAO,8,4);
                                                                MenuFlag3=1;
                                                          Set_OK_Flag = 0;
                                                 }
                                                 else
                                                 {
                                                                if(key==ENT&&MenuFlag1==1&&MenuFlag2==1&&MenuFlag3==1)
                                                                {
                                                                        Beep(LONG_JIAO,2,1);//如果打开到第三级到底了,还按ENT键的话就长叫提示到底不能再按
                                                                }
                                                 }
                                        }
                         }
                }

                 if(key==DOWN&&MenuFlag1==1&&MenuFlag2==0&&MenuFlag3==0) //如果进入1级菜单时按DOWN键
                                {
                                                i+=2;
                                                if(i>6)
                                                        i=0;
                                                if((i-2)<0)
                                                        Disp_chinese_16x16(48,6,0,leijijd[7]);//当i-2小于0时,不能负数,此处完美解决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Beep(SHORT_JIAO,5,5);
                                                Disp_chinese_16x16(48,i-2,0,leijijd[7]);//把上次的箭头擦除
                                                Disp_chinese_16x16(48,i,0,leijijd[5]);//显示“箭头”在几行之间移动动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SJSZ);  //在第一行显示时间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N_16x16(64,2,4,0,NZSZ);  //在第二行显示"闹钟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N_16x16(64,4,4,0,WDSZ);  //在第三行显示"温度设置"4个字
                                                Disp_Char(64,6,0,ZM[6]);
                                                Disp_Char(72,6,0,ZM[15]);
                                                Disp_Char(80,6,0,ZM[18]);
                                                Disp_chinese_N_16x16(88,6,2,0,XX);           //在第四行显示"GPS信息"5个字
                                }

                                if(key==UP&&MenuFlag1==1&&MenuFlag2==0&&MenuFlag3==0)//如果进入1级菜单时按UP键
                                {
                                        i-=2;
                                        if((i-2)<0)
                                                Disp_chinese_16x16(48,0,0,leijijd[7]);//当i-2小于0时,不能负数,此处完美解决
                                        if(i<0)
                                                i=6;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Beep(SHORT_JIAO,5,5);
                                        Disp_chinese_16x16(48,i+2,0,leijijd[7]);//把上次的箭头擦除
                                        Disp_chinese_16x16(48,i,0,leijijd[5]);//显示“箭头”在几行之间移动动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SJSZ);  //在第一行显示时间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N_16x16(64,2,4,0,NZSZ);  //在第二行显示"闹钟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N_16x16(64,4,4,0,WDSZ);  //在第三行显示"温度设置"4个字
                                        Disp_Char(64,6,0,ZM[6]);
                                        Disp_Char(72,6,0,ZM[15]);
                                        Disp_Char(80,6,0,ZM[18]);
                                        Disp_chinese_N_16x16(88,6,2,0,XX);           //在第四行显示"GPS信息"5个字
                                }
    if(key==ESC)  //如果待机时不断地按ESC键,一级一级退出各级菜单,直到桌面
                {

                        if(key==ESC&&MenuFlag1==1&&MenuFlag2==1&&MenuFlag3==1) //如果第3级菜单打开时按ESC键,则退出3级菜单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Beep(SHORT_JIAO,8,4);
                                 MenuFlag3=0;
                                 Set_OK_Flag = 0;
                                 switch(k)  //通过调整k的值,对应赋lie的值,lie就是向上箭头位置,就是调节值的位置
                                        {
                                                case 1: { lie = 64;  };break;
                                                case 2: { lie = 88; };break;
                                                case 3: { lie = 112; };break;

                                        }
                                 switch(j)  //通过调整j的值,对应赋col的值,col就是向上箭头位置,就是调节值的位置
                                        {
                                                case 1: { col = 0;  };break;
                                                case 2: { col = 32; };break;
                                                case 3: { col = 64; };break;
                                                case 4: { col = 112; };break;
                                                case 5: { col = 128; };break;
                                                case 6: { col = 152; };break;
                                                case 7: { col = 176; };break;
                                        }
                                 switch(i)   //2级菜单要显示的内容决定于i的值,i值刚好在1级菜单时通过DOWM和UP键设定好了
                                                        {
                                                                case 0: {   //i等于0时显示时间设置的具体界面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SJSZ);  //在第一行显示"时间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16x16(col,4,0,leijijd[6]);//显示“向上箭头”在调节值之间切换移动
                                                                                                   Disp_Char(0,2,0,SZ[nian/10%10]);
                                                                                                   Disp_Char(8,2,0,SZ[nian%10]);
                                                                                                   Disp_chinese_16x16(16,2,0,NYRSFMZ[0]); //年
                                                                                                   Disp_Char(32,2,0,SZ[yue/10%10]);
                                                                                                   Disp_Char(40,2,0,SZ[yue%10]);
                                                                                                   Disp_chinese_16x16(48,2,0,NYRSFMZ[1]);  //月
                                                                                                   Disp_Char(64,2,0,SZ[ri/10%10]);
                                                                                                   Disp_Char(72,2,0,SZ[ri%10]);
                                                                                                   Disp_chinese_16x16(80,2,0,NYRSFMZ[2]);  //日
                                                                                                   Disp_chinese_16x16(96,2,0,NYRSFMZ[6]);  //周
                                                                                                   Disp_chinese_16x16(112,2,0,DaXieShuZi[xingqi]);
                                                                                                   Disp_Char(128,2,0,SZ[shi/10%10]);
                                                                                                   Disp_Char(136,2,0,SZ[shi%10]);
                                                                                                   Disp_Char(144,2,0,FH[0]);   //冒号
                                                                                                   Disp_Char(152,2,0,SZ[fen/10%10]);
                                                                                                   Disp_Char(160,2,0,SZ[fen%10]);
                                                                                                   Disp_Char(168,2,0,FH[0]);   //冒号
                                                                                                   Disp_Char(176,2,0,SZ[miao/10%10]);
                                                                                                   Disp_Char(184,2,0,SZ[miao%10]);
                                                                                                   };  break;
                                                                case 2: {   //i等于2时显示闹钟设置的具体界面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NZSZ);  //在第1行显示"闹钟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16x16(lie,4,0,leijijd[6]);//显示“向上箭头”在调节值之间切换移动
                                                                                                   Disp_Char(64,2,0,SZ[NaoZhongShi/10%10]);
                                                                                                   Disp_Char(72,2,0,SZ[NaoZhongShi%10]);
                                                                                                   Disp_Char(80,2,0,FH[0]);   //冒号
                                                                                                   Disp_Char(88,2,0,SZ[NaoZhongFen/10%10]);
                                                                                                   Disp_Char(96,2,0,SZ[NaoZhongFen%10]);
                                                                                                   Disp_Char(104,2,0,FH[0]);   //冒号
                                                                                                   Disp_Char(112,2,0,SZ[NaoZhongMiao/10%10]);
                                                                                                   Disp_Char(120,2,0,SZ[NaoZhongMiao%10]);
                                                                                                };  break;
                                                                case 4: {   //i等于4时显示温度设置的具体界面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WDSZ);//正中1行显示"温度设置"四个字

                                                                                                   Disp_chinese_16x16(0,2,0,gao);//"高"
                                                                                                   Disp_chinese_16x16(16,2,0,yu);//"于"
                                                                                    Disp_Char(32,2,0,FH[0]);//":"
                                                                                                   if(wenduszg<100)  //低于100时百位显示空白
                                                                                                   {
                                                                                                   Disp_Char(40,2,0,F8X16[0]);//"wenduszg"百位位置显示空白
                                                                                                   Disp_Char(48,2,0,SZ[wenduszg/10%10]);//"wenduszg"温度设置高
                                                                                                   Disp_Char(56,2,0,SZ[wenduszg%10]);
                                                                                                   }
                                                                                                   else
                                                                                                   {
                                                                                                   Disp_Char(40,2,0,SZ[wenduszg/100%10]);//"wenduszg"温度设置高
                                                                                                   Disp_Char(48,2,0,SZ[wenduszg/10%10]);//"wenduszg"温度设置高
                                                                                                   Disp_Char(56,2,0,SZ[wenduszg%10]);
                                                                                                   }
//                                                                                    Disp_Char(40,2,0,SZ[wenduszg/100%10]);//"wenduszg"温度设置高
//                                                                                                    Disp_Char(48,2,0,SZ[wenduszg/10%10]);
//                                                                                                    Disp_Char(56,2,0,SZ[wenduszg%10]);
                                                                                    Disp_Char(64,2,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72,2,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Disp_chinese_16x16(80,2,0,kai);//"开"
                                                                                                   Disp_chinese_16x16(96,2,0,qi);//"启"

                                                                                                   Disp_chinese_16x16(0,6,0,di);//"低"
                                                                                                   Disp_chinese_16x16(16,6,0,yu);//"于"
                                                                                                   Disp_Char(32,6,0,FH[0]);//":"
                                                                                                   if(wenduszd<100)
                                                                                                   {
                                                                                                   Disp_Char(40,6,0,F8X16[0]);//"wenduszd"百位位置显示空白
                                                                                                   Disp_Char(48,6,0,SZ[wenduszd/10%10]);//"wenduszd"温度设置低
                                                                                                   Disp_Char(56,6,0,SZ[wenduszd%10]);
                                                                                                   }
                                                                                                   else
                                                                                                   {
                                                                                                   Disp_Char(40,6,0,SZ[wenduszd/100%10]);//"wenduszd"温度设置低
                                                                                                   Disp_Char(48,6,0,SZ[wenduszd/10%10]);//"wenduszd"温度设置低
                                                                                                   Disp_Char(56,6,0,SZ[wenduszd%10]);
                                                                                                   }
//                                                                                    Disp_Char(40,6,0,SZ[wenduszd/100%10]);//"wenduszd"温度设置低
//                                                                                    Disp_Char(48,6,0,SZ[wenduszd/10%10]);
//                                                                                                    Disp_Char(56,6,0,SZ[wenduszd%10]);
                                                                                                   Disp_Char(64,6,0,F8X16[97]);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点
                                                                                                   Disp_Char(72,6,0,F8X16[35]); //温度符号摄氏度的"C"
                                                                                                   Disp_chinese_16x16(80,6,0,guan);//"关"
                                                                                                   Disp_chinese_16x16(96,6,0,bi);//"闭"
                                                                                                   if(JDQ==0)
                                                                                                   {
                                                                                                   Disp_chinese_16x16(160,4,1,kai);//"开"
                                                                                                   Disp_chinese_16x16(176,4,1,qi);//"启"
                                                                                                   }
                                                                                                   else
                                                                                                   {
                                                                                                   Disp_chinese_16x16(160,4,1,guan);//"关"
                                                                                                   Disp_chinese_16x16(176,4,1,bi);//"闭"
                                                                                                   }
                                                                        };  break;
                                                                case 6: {   //i等于6时显示GPS信息的具体界面
                                                                                                   Disp_Char(64,0,0,ZM[6]);
                                                                                                   Disp_Char(72,0,0,ZM[15]);
                                                                                                   Disp_Char(80,0,0,ZM[18]);
                                                                                                   Disp_chinese_N_16x16(88,0,2,0,XX);
                                                                                                };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if(key==ESC&&MenuFlag1==1&&MenuFlag2==1&&MenuFlag3==0)  //如果退出到2级菜单还按ESC键,则进入1级菜单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Beep(SHORT_JIAO,8,4);
                                         MenuFlag2=0;
                                         Set_OK_Flag = 0;
                                         Disp_chinese_16x16(48,i,0,leijijd[5]);//显示“箭头”在几行之间移动动
                                         Disp_chinese_N_16x16(64,0,4,0,SJSZ);  //在第一行显示时间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N_16x16(64,2,4,0,NZSZ);  //在第二行显示"闹钟设置"4个字
                                         Disp_chinese_N_16x16(64,4,4,0,WDSZ);  //在第三行显示"温度设置"4个字
                                         Disp_Char(64,6,0,ZM[6]);
                                         Disp_Char(72,6,0,ZM[15]);
                                         Disp_Char(80,6,0,ZM[18]);
                                         Disp_chinese_N_16x16(88,6,2,0,XX);           //在第四行显示"GPS信息"5个字
                                }
                                else
                                {
                                        if(key==ESC&&MenuFlag1==1&&MenuFlag2==0&&MenuFlag3==0) //如果退出到1级菜单还按ESC键,则进入桌面待机页面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Beep(SHORT_JIAO,8,4);
                                                 MenuFlag1=0;
                                                 Set_OK_Flag = 0;
                                                 DeskWall();//最后回到待机页面 */
                                        }
                                        else
                                        {
                                                if(key==ESC&&MenuFlag1==0&&MenuFlag2==0&&MenuFlag3==0) //如果退出到桌面还按ESC键,告警音提示
                                                {
                                                        Beep(LONG_JIAO,2,1);//如果关闭桌面到底了,还按ESC键的话就长叫提示到底不能再按
                                                }
                                        }
                                }
                        }
                }

                if(key==RIGHT&&i==0&&MenuFlag1==1&&MenuFlag2==1&&MenuFlag3==0) //如果第3级菜单打开时并且是在时间设置界面时按RIGHT键,
                {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Set_OK_Flag = 0;    //
                         Beep(SHORT_JIAO,8,4);
                         j+=1;
                         if(j>7)
                         {
                                 j=1;
                         }

                                   switch(j)  //通过调整j的值,对应赋col的值,col就是向上箭头位置,就是调节值的位置
                                        {
                                                case 1: { col = 0;  };break;
                                                case 2: { col = 32; };break;
                                                case 3: { col = 64; };break;
                                                case 4: { col = 112; };break;
                                                case 5: { col = 128; };break;
                                                case 6: { col = 152; };break;
                                                case 7: { col = 176; };break;
                                        }
                                                switch(j-1)  //不同的J-1让不同的擦除空格换位置
                                        {
                                                case 1: { cachu = 0;  };break;
                                                case 2: { cachu = 32; };break;
                                                case 3: { cachu = 64; };break;
                                                case 4: { cachu = 112; };break;
                                                case 5: { cachu = 128; };break;
                                                case 6: { cachu = 152; };break;
                                                case 7: { cachu = 176; };break;
                                                default:{ Disp_chinese_16x16(176,4,0,leijijd[7]);};break; //此处就是j-1=0时就让空白格停在秒值下
                                        }
                          //i等于0时显示时间设置的具体界面
                                Disp_chinese_16x16(cachu,4,0,leijijd[7]);//把上次显示的向上箭头通过空白替换,起到擦除的效果,目的是避免每按键一次要清全屏的闪烁缺点
                                 Disp_chinese_16x16(col,4,0,leijijd[6]);//显示“向上箭头”在调节值之间切换移动
                                Disp_Char(0,2,0,SZ[nian/10%10]);
                                Disp_Char(8,2,0,SZ[nian%10]);
                                Disp_chinese_16x16(16,2,0,NYRSFMZ[0]); //年
                                Disp_Char(32,2,0,SZ[yue/10%10]);
                                Disp_Char(40,2,0,SZ[yue%10]);
                                Disp_chinese_16x16(48,2,0,NYRSFMZ[1]);  //月
                                Disp_Char(64,2,0,SZ[ri/10%10]);
                                Disp_Char(72,2,0,SZ[ri%10]);
                                Disp_chinese_16x16(80,2,0,NYRSFMZ[2]);  //日
                                Disp_chinese_16x16(96,2,0,NYRSFMZ[6]);  //周
                                Disp_chinese_16x16(112,2,0,DaXieShuZi[xingqi]);
                                Disp_Char(128,2,0,SZ[shi/10%10]);
                                Disp_Char(136,2,0,SZ[shi%10]);
                                Disp_Char(144,2,0,FH[0]);   //冒号
                                Disp_Char(152,2,0,SZ[fen/10%10]);
                                Disp_Char(160,2,0,SZ[fen%10]);
                                Disp_Char(168,2,0,FH[0]);   //冒号
                                Disp_Char(176,2,0,SZ[miao/10%10]);
                                Disp_Char(184,2,0,SZ[miao%10]);
                }

                if(key==LEFT&&i==0&&MenuFlag1==1&&MenuFlag2==1&&MenuFlag3==0) //如果第3级菜单打开时并且是在时间设置界面时按LEFT键,
                {
                //         ClearDisplay(); //清理一次屏幕
                         Set_OK_Flag = 0;
                         Beep(SHORT_JIAO,8,4);
                         j-=1;
                          if(j<1)
                                 j=7;
                                        switch(j)  //通过调整j的值,对应赋col的值,col就是向上箭头位置,就是调节值的位置
                                        {
                                                case 1: { col = 0;  };break;
                                                case 2: { col = 32; };break;
                                                case 3: { col = 64; };break;
                                                case 4: { col = 112; };break;
                                                case 5: { col = 128; };break;
                                                case 6: { col = 152; };break;
                                                case 7: { col = 176; };break;
                                        }
                                                        switch(j+1)  //不同的J+1让不同的擦除空格换位置,模拟擦除效果
                                        {
                                                case 1: { cachu = 0;  };break;
                                                case 2: { cachu = 32; };break;
                                                case 3: { cachu = 64; };break;
                                                case 4: { cachu = 112; };break;
                                                case 5: { cachu = 128; };break;
                                                case 6: { cachu = 152; };break;
                                                case 7: { cachu = 176; };break;
                                                default:{ Disp_chinese_16x16(0,4,0,leijijd[7]);};break; //此处就是j+1=8时就让空白格停在年值下
                                        }
                          //i等于0时显示时间设置的具体界面
                                Disp_chinese_16x16(cachu,4,0,leijijd[7]);//把上次显示的向上箭头通过空白替换起到擦除的效果
                                 Disp_chinese_16x16(col,4,0,leijijd[6]);//显示“向上箭头”在调节值之间切换移动
                                Disp_Char(0,2,0,SZ[nian/10%10]);
                                Disp_Char(8,2,0,SZ[nian%10]);
                                Disp_chinese_16x16(16,2,0,NYRSFMZ[0]); //年
                                Disp_Char(32,2,0,SZ[yue/10%10]);
                                Disp_Char(40,2,0,SZ[yue%10]);
                                Disp_chinese_16x16(48,2,0,NYRSFMZ[1]);  //月
                                Disp_Char(64,2,0,SZ[ri/10%10]);
                                Disp_Char(72,2,0,SZ[ri%10]);
                                Disp_chinese_16x16(80,2,0,NYRSFMZ[2]);  //日
                                Disp_chinese_16x16(96,2,0,NYRSFMZ[6]);  //周
                                Disp_chinese_16x16(112,2,0,DaXieShuZi[xingqi]);
                                Disp_Char(128,2,0,SZ[shi/10%10]);
                                Disp_Char(136,2,0,SZ[shi%10]);
                                Disp_Char(144,2,0,FH[0]);   //冒号
                                Disp_Char(152,2,0,SZ[fen/10%10]);
                                Disp_Char(160,2,0,SZ[fen%10]);
                                Disp_Char(168,2,0,FH[0]);   //冒号
                                Disp_Char(176,2,0,SZ[miao/10%10]);
                                Disp_Char(184,2,0,SZ[miao%10]);

                }

/*******************************时间设置之调整年值*****************************************/
                 if(key==UP&&i==0&&j==1&&MenuFlag1==1&&MenuFlag2==1&&MenuFlag3==0)//调整年+
                { //i=0,限定是在时间设置模式,j=1限定在时间设置模式的年值设置,MenuFlag1、2、3 分别=1、1、0锁定在二级菜单
                        nian+=1;
                        if(nian>99)
                                nian=20;
                        Beep(SHORT_JIAO,8,4);
                        Disp_Char(0,2,0,SZ[nian/10%10]);
                        Disp_Char(8,2,0,SZ[nian%10]);
                        Set_OK_Flag = 0;
……………………

LCD菜单程序大数字电子钟(三级菜单,参数设置保存、温度控制器,

网友A(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1-04-07):
谢谢楼主分享,初学者请教一下i+=2这样的语句是什么意思,和i++这种自加一有什么区别?

网友C:
非常好的代码,思路清晰,注释明确。

网友D:
为什么我的万年历就显示不正常呢

网友E:
好东西。我也正想做一个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初学者请教一下i+=2这样的语句是什么意思,和i++这种自加一有什么区别?

i=i+2的简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初学者请教一下i+=2这样的语句是什么意思,和i++这种自加一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i=i+2;

网友H:
强烈  建议时钟芯片改为DS3231,大家可以仿制一个来学习一下。

网友I:
有电路图吗,想下载看下,这个不错,学习单片机的好帮手!

网友J(2021-05-16):
厉害了大佬,大师级别的

网友K(2021-07-06):
这电路图都没有,谁知道怎么制作的啊。。。。再说这个程序也太大了点吧! 90多K。。。。

网友L:
能提供一下使用方法吗?

网友M(2021-12-21):
正好我有一块这种屏试试看

网友N:
这个不错,学习单片机的好帮手

网友O:
最近研究液晶屏学习一下

网友P:
屏幕+主板+操作板哪买的!

网友Q(2023-10-12):
GPS怎么用?

网友R(2023-11-30):
多谢分享,注解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