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计算器怎么扩展语音播报功能

楼主(2020-07-01):
(图片)

网友A:
买个语音芯片自己组或直接买模块,不同价位有不同功能,有的直接用打印命令就可以搞定但成本高,有的需要编写专用指令触发并且需自己定制语音音频但价格便宜,自己选吧。

网友B:
当然是加入isd4004之类语音芯片啦,有现成模组

网友C:
某宝直接买个模块吧,串口控制,可以录入自己的声音,按编号触发对应音频文件

网友D(2020-09-18):
引用 网友C:
某宝直接买个模块吧,串口控制,可以录入自己的声音,按编号触发对应音频文件

语音模块吗,我之前问一堆客服能不能用模块在万用板上播报十六路抢答器他们都说不能,是不是因为是万用板的原因。串口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