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HT11湿度传感器的湿度显示仿真程序(可存储检索8K历史信息)详细注释

楼主(2020-07-01):
       由于最近的设计,花费不少心思做出了这个系统,虽然很简单,但是还是想发出来一下。当初在找资料的时候,也辛亏是这个平台的老前辈们的资料拯救了我,现在仿真做完了,调试也没什么问题,就发上去给做个留念,也留给下一个像我一样需要的人。       该系统有5个模块,单片机主体、L298驱动电机模块、SHT11湿度传感器模块、RAM6264存储湿度模块以及按键切换模式模块;该系统功能是:湿度传感器采集湿度信息经过51单片机处理,显示于LCD1602液晶显示屏上,当按下湿度传感器下方按钮,即可存储湿度信息进RAM6264存储器(此处是仿真专用按钮,现实中要实现存储需要设置一个定时),当湿度小于设定值,L298驱动直流电机转动启动浇水功能;当按下功能按钮,可切换当前湿度模式和历史检索模式,另外两个按钮在历史检索模式下发挥作用,用于检索上一条和下一条。另外复位电路还模拟了一个检测阴天的复位电路,当为阴天时,则为开关按下,电路进行复位,电机停止。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程序带有非常详细的注释):
#include <reg52.h>                                        //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的声明的头文件,如P0-P3口的地址
#include <intrins.h>                                //单片机内部头文件,包含很多逻辑指令,如左右移指令crol,空指令nop等
#include <math.h>                                   //数学公式头文件,如开方sqrt
#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头文件,如print,scanf
#include <1602.h>                                                //LCD1602液晶显示屏的头文件,用来显示当前湿度和历史湿度
#include <sht11.h>                                        //湿度传感器头文件,用来采集湿度信息
#include <absacc.h>                                        //绝对地址访问头文件,如XBY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8位无符号整型,最大25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16位无符号整型,最大65536
#define RAM_6264 XBYTE[RAMADDR]  //6264地址范围8000H-9FFFH

uint RAMADDR  ;               //定义6264的地址
uint humi;                                                                                 //定义湿度
value humi_val;                                             //定义整型和浮点型共同体  humi_val
u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char checksum;                     //CRC:循环冗余校验码
uchar HUMI_data[6];                  //该数组存放采集到的湿度信息
uchar humi_lowest=15.5;                                //湿度若小于设定的15.5%时,就启动电机浇水
uchar humi_search;                                           //用于检索历史湿度
uchar show_humi[5];                                                //该数组存放显示历史湿度的信息
uchar presskeynum;                                    //按键次数变量
uchar last_humi;                                                  //上一条湿度信息
uchar next_humi;                                                  //下一条湿度信息
uchar code word1[]={"  a product of  "};                //开机LCD显示单词
uchar code word2[]={"  Humi  Display "};                //开机LCD显示单词
uchar code word3[]={" Welcome........"};                //开机LCD显示单词

sbit k1=P1^0;                                                                 //切换模式按键
sbit k2=P1^1;                                                                 //上一条湿度信息查询按钮
sbit k3=P1^2;                                                                 //下一条湿度信息查询按钮
sbit k4=P1^3;                                                                        //存储湿度信息仿真键
sbit IN1=P1^5;                                                                //电机驱动,和IN2相反状态时启动
sbit IN2=P1^6;                                                                //电机驱动,和IN1相反状态时启动
sbit ENA=P1^7;                                                                //短接时电机全速启动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z为毫秒数
{
     int a,b;
     for(a=z;a>0;a--)
     for(b=120;b>0;b--);
}
/************************************************************************/
//函数名:key
//功能:按键切换两种模式(显示模式和历史查询模式);查询上下条湿度信息
/************************************************************************/
void key()
{
     if (k1==0)                                                         //查询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30);                                         //消抖,30ms检查是否是误触
         if (k1==0)                                         //当按键被按下
         {
             presskeynum++;                  //按键次数加一,切换模式
             if(presskeynum==2)        //因为只有两个模式,当再次按下按键,按键次数就会回到0
             presskeynum=0;                        //因为只有两个模式,当再次按下按键,按键次数就会回到0
             while(k1==0);            //按键不被松开就一直循环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
                 }
                                        if(presskeynum==1)                                        //查询历史湿度模式
         {
              if(k2==0)                                                          //查询上一条湿度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30);                                        //消抖,30ms检查是否是误触
                  RAMADDR--;                                  //存储器中指针向前移动一位
                  if (RAMADDR<0x8000)        //如果指针指向第一位
                                                                        {
                  RAMADDR=0x8000;                        //那么指针就停在第一位
                                                                        }
                                                                        humi_search=RAM_6264;//将6264存储器当前地址的湿度信息取出来放在humi_search中
                                                                        while(k2==0);                                //按键不被松开就一直循环
              }
                if(k3==0)                                                        //查询下一条湿度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30);                                //消抖,30ms检查是否是误触
                    RAMADDR++;                        //存储器中指针向后移动一位
                    if (RAMADDR>0x83ff)          //如果指针指向最后一位(1k)
                    RAMADDR=0x83ff;                                //那么指针就停在最后一位
                    humi_search=RAM_6264;        //将6264存储器当前地址的湿度信息取出来放在humi_search中
                                                                                while(k3==0);                                        //按键不被松开就一直循环
                }
          }
}
/************************************************************************/
//程序名:main主函数
//功能:,控制显示屏显示湿度、查询湿度;驱动电机;存储8K湿度信息;数据传输;湿度采样及AD转换
/************************************************************************/
void main()
{
                 RAMADDR=0x8000;                                 //6264首地址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GotoXY(0,0);                                        //选择湿度显示开始位置,在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处
     Print_slow(word1);                //显示 a product of 字符串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GotoXY(0,0);                                        //选择湿度显示开始位置,在第二行第一个字符处
     Print_slow(word2);                //显示 Humidity display 字符串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GotoXY(0,0);                                        //选择湿度显示开始位置,在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处
     Print_slow(word3);                //显示 Welcome........ 字符串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while(1)
        {
                                                 key();                                //开机后,按键在任何时候按下都可切换模式
             if(presskeynum==0)         //显示模式,显示当前采集回来的湿度
             {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如果error仍为0则发生错误,因为上一步已经加上要测量的湿度信息
                               s_connectionreset();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humi=humi_val.f*10;                                                 //修正后的湿度乘10,方便存储
                                                                         if(humi/10<humi_lowest)                                   //当湿度小于最小湿度20.5%时,启动电机浇水
                                                                         {
                                                                                 ENA=1;                                        //高电平,最高速转动
                                                                                 IN1=1;                                        //电机正转
                                                                                 IN2=0;                                 //电机正转
                                                                         }
                                                                         else                                                                                                    //当湿度小于最小湿度20.5%时,启动电机浇水
                                                                         {
                                                                                 ENA=0;
                                                                                 IN1=0;                                        //电机停转
                                                                                 IN2=0;                                 //电机停转
                                                                         }

                                                                                        GotoXY(0,0);                            //选择温度显示开始位置,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处
                      Print(" Current Humi: ");                //当前湿度
                      GotoXY(0,1);                            //选择温度显示开始位置,第二行第一个字符处
                      Print("Humi:      %  ");                //5格空格
                      GotoXY(5,1);                            //选择温度显示开始位置,第二行第六个字符处
                                          HUMI_data[0]=humi/1000+'0';                             //湿度百位
                      if (HUMI_data[0]==0x30)                                                                        //如果首位为0,ascall码0x30=‘0’
                                          HUMI_data[0]=0x20;                                                                                                    //首位为空格,ascall码0x20=‘空格’
                      HUMI_data[1]=humi%1000/100+'0';         //湿度十位
                      HUMI_data[2]=humi%100/10+'0';           //湿度个位
                      HUMI_data[3]='.' ;                      //小数点
                      HUMI_data[4]=humi%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HUMI_data[5]='\0';                                                                                        //显示停止标志。str=‘\0‘,停止
                      Print(HUMI_data);                       //输出湿度
                                                                                        if(k4==0)                                                                                                    //按下确定按键
                                                                                        {
                                                                                                delay(30);                                                                                                    //消抖30ms
                                                                                                if(k4==0)                                                                                                    //按下确定键
                                                                                                {
                                                                                                RAM_6264=humi;                                                                                                //将湿度信息存储于6264存储器中
                                                                                                RAMADDR++;                                                                                                    //地址指针后移一位
                                                                                                while(k4==0);                                                                                                    //按键不被松开就一直循环
                                                                                                }
                                                                                        }
               }
                                                }
                                                         if(presskeynum==1)                      //历史查询湿度时显示的内容
              {
                    show_humi[0]=humi_search%1000/100+'0';  //历史湿度十位
                    show_humi[1]=humi_search%100/10+'0';          //历史湿度个位
                    show_humi[2]='.' ;                                                                                        //小数点
                                                                                show_humi[3]=humi_search%10+'0';                                //历史湿度信息小数点后一位
                    show_humi[4]='\0';                                                                                        //显示停止标志。str=‘\0‘,停止
                    GotoXY (0,0);                                                                                                    //选择温度显示开始位置,第一行第一个字符处
                    Print("History Of Humi:");                                                                //历史湿度
                                                                                GotoXY(0,1);                            //选择温度显示开始位置,第二行第一个字符处
                    Print("Humi:      %  ");                //5格空格
                    GotoXY (5,1);                                                                                                    //选择温度显示开始位置,第二行第六个字符处
                    Print(show_humi);                                                                                                //显示历史湿度
               }
         }
}

基于SHT11湿度传感器的LCD显示及历史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