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板子颜色全变灰,设置不回来,求助下各位大佬

楼主(2020-07-01):
今天打开AD发现板子走线全变灰色了,设置了板层颜色还是这样,所有的层都是灰色,有没有知道这什么情况的,怎么变回来?

如图

如图

网友A:
你这是选择查看GND网络,
点击右下角清除 或者鼠标右键->过滤器-> 清除过滤器

网友B:
你的问题很简单,首先点击Ctrl+鼠标左键(高亮显示的网络部分)即可消除;另外也可以点击右下角清除也可以去除

网友C:
鼠标右键->过滤器-> 清除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