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的蜂鸣器和l一个led接口接在一起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0-07-01):
普中开发板。想搞一个蜂鸣器放音乐,和流水灯一起的程序。但是,发现控制蜂鸣器的接口是P2^5,和一个led灯的接口重合了,而且蜂鸣器模块也没有引脚可以提供给我去换一个IO口分开运行,本人新手,可能说的不准确。原理图如下

想问一下懂的人,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开发板就是这样,一些模块接的单片机IO口是共用的,所以各模块一起使用有时会冲突。想分开只能改电路板背面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就是这样,一些模块接的单片机IO口是共用的,所以各模块一起使用有时会冲突。想分开只能改电路板背面 ...

谢谢,那就好麻烦了

网友B:
跳线,开发板资源有限,没办法

网友C:
硬件用刀片把连接LED的线路先划开,要用的时候在连接起来

网友D:
分开只能改电路板背面的走线

网友E:
用电洛铁把蜂鸣器拆下来  再引线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开发板资源有限,没办法

没有蜂鸣器的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开只能改电路板背面的走线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F:
想办法添加芯片,类似于三八译码器这些,目的是吧p2口的引脚扩展,比如说用p2.0、p2.1、p2.2三个口就可以通过某个芯片扩展成八个口,不过这样的话本来控制led直接控制p2,现在只控制p2.0、p2.1、p2.2三个口。然后p2还能有富裕的其他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