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pwm控制风扇转速,且温度在LCD1602上显示

楼主(2020-07-01):
原理图如下:
源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efine.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HL_alarm.h"
sbit KEY3 = P3^5;                //定义开始/停止
  void zhuan();
  unsigned char timer1;
//***********************************************************************/

void main()
{  if(KEY3==0)            //第一次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PWM=0;MA=~MA;MB=~MB;
    delay(1);
    return;
}
else
    {LCD_init();
    set_alarm_HL();
    DS_read_temperature();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KEY3==0)            //第一次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DS_read_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HI_alarm==1)||(LO_alarm==1))
        alarm();
    if(DS_OK==0)
        return;//如果读取错误,返回从新再读
    display_temperature();
    buffer_line1[10]='S';//*********修改成STOP
    buffer_line1[11]='T';
    buffer_line1[12]='O';
    buffer_line1[13]='P';
PWM=0;MA=~MA;MB=~MB;
    delay(1);
    return;
}
else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DS_read_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HI_alarm==1)||(LO_alarm==1))
        alarm();
    if(DS_OK==0)
        return;//如果读取失败,返回重新再读
    display_temperature();
    if(sign_temp<=50&&sign_temp>=15)
    {
        MA=1;
        MB=0;
        if(sign_temp<25) //等于45或65时停止转动,占空比0
        {    buffer_line1[10]='S';//*********修改成STOP
            buffer_line1[11]='T';
            buffer_line1[12]='O';
            buffer_line1[13]='P';
            PWM=0;
            delay(1);
            return;
        }
          buffer_line1[10]='R';//*********修改成RUN
        buffer_line1[11]='U';
        buffer_line1[12]='N';
        buffer_line1[13]=' ';
         zhuan();
    }
        else
        {
            MA=0;
            MB=0;
        }
    }
}
  void zhuan()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TH1 = 0xFE;
    TL1 = 0x0C;             //--定时器赋初始值,12MHZ下定时0.5ms--//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if(timer1>50)  //PWM周期为5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 sign_temp)    //改变sign_temp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
        }
        else
        {
            PWM=0;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器 0外部中断 1 2外部中断 2 4串口中断
    {
    TH1 = 0xFE;  //重新赋初值
    TL1 = 0x0C;
    timer1++;
    }

网友A(2020-09-02):
剛剛看到另一個資料,兩個資料似乎是相近的,下載來研究。

网友B:
这是个好东西啊!非常值得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