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6蓝牙模块的经验之谈

楼主:
深圳市大熊智能 LM76蓝牙模块是主从一体的蓝牙串口模块,简单的说,当蓝牙设备与蓝牙设备配对连接成功后,我们可以忽视蓝牙内部的通信协议,直接将将蓝牙当做串口用。当建立连接,两设备共同使用一通道也就是同一个串口,一个设备发送数据到通道中,另外一个设备便可以接收通道中的数据

工具和原料
LM76主从一体蓝牙模块
杜邦线及面包线:公对母、母对母或插在面包板上用面包线(公对公)
arduino板,arduinoIDE编译环境
步骤
第一,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参数,才可以开始调试
==规格参数==#模块工作角色:从模式#串口参数:38400bits/s 停止位1位无校验位#配对码:1234#设备名称:LM76#连接模式:任意蓝牙设备连接模式(恢复默认设置 AT指令:AT+RESET)#核心模块使用LM76从模块,引出接口包括VCC,GND,TXD,RXD,KEY引脚、蓝牙连接状态引出脚(STATE),未连接输出低,连接后输出高#led指示蓝牙连接状态,红蓝灯一起快闪表示没有蓝牙连接,慢闪表示蓝牙已连接并打开了端口#底板设置防反接二极管,带3.3V LDO,输入电压3.6~6V,未配对时电流约30mA,配对后约10mA,输入电压禁止超过7V!#接口电平3.3V,可以直接连接各种单片机(51,AVR,PIC,ARM,MSP430等),5V单片机也可直接连接,无需MAX232也不能经过MAX232!#空旷地有效距离30米(功率等级为CLASS 2),超过30米也是可能的,但不对此距离的连接质量做保证#配对以后当全双工串口使用,无需了解任何蓝牙协议,支持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可设置奇偶校验的通信格式,这也是最常用的通信格式,不支持其他格式。#可以通过拉高34脚进入AT命令模式设置参数和查询信息#体积小巧,工厂贴片生产,保证贴片质量。防尘美观,且有一定的防静电能力。#可通过AT命令切换为主机或者从机模式,可通过AT命令连接指定设备#支持从2400bps~128000bps间的标准波特率
第二,接着我们就开始进入蓝牙模块的AT模式。
==接口定义==*RXD:接收端*TXD:发送端*EN:设置工作模式(1、工作模式 2、AT指令设置模式)*VCC:模块供电正极(3V)*GND:模块供电负极==使用方法==LM76主要有两种方法进行AT设置,一种是用USB转TTL,另一种就是借助Arduino主板进行设置。按住LM76左上角的黑色按钮,再进行接线通电,指示灯间隔2秒闪烁一次,表示进入AT模式。如果指示灯连续闪烁很快,说明在工作模式,未进入AT模式。===使用方法1===#蓝牙与USB转串口模块连接方式,RXD-TX TXD-RX VCC-VCC GND-GND
第三,进入AT模式以后我们就可以对它的一些设置进行更改了。
要设置蓝牙AT指令,必须先进入AT模式,当蓝牙模块state灯变为慢闪,则表明已经进入AT模式。(将蓝牙模块与转串口模块对插,用跳线将AT对应的引脚接VCC)这时候将转串口模块接入电脑,打开超级终端或者串口调试助手便可以开始设置AT模式。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测试AT指令,找到相应串口号后,注意发AT指令时必须回车换行,AT指令只能在模块未连接状态下才能生效,一旦蓝牙模块与设备连接上,蓝牙模块即进入数据透传模式[AT指令不区分大小写,均以回车、换行字符结尾:\r\n ]

可能需要反复调试,一定需要一定耐心
其实LM76主从一体有两种,一种是有按钮,一种没有那个小按钮,其实都差不多
楼主有多的蓝牙模块,需要开发产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江生 15989500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