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def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别名问题

楼主(2020-07-01):
各位大佬,问一下,我在一个A.h的头文件中用typedef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别名,然后在同一个工程的另一个B.c文件中使用这个这个别名来定义函数的输入参数,并将该函数在B.h文件中声明,然后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 说在B.h文件中的该类型别名没有定义。如果在B.h文件中注释掉这个函数,编译就不会报错。也就是说在B.c文件中,系统是能识别到这个类型别名的,但是在B.h文件中,系统是识别不到这个类型别名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在B.c中把A.h放在B.h前或者把A.h放在B.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c中把A.h放在B.h前或者把A.h放在B.h里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