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2c控制LCD1602A源程序

楼主(2020-07-01):
i2c拓展板用的PCA8574某宝2块钱一个的那种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stc89c52rc
代码如下:
//#include"1602.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ress_1602 0x4e  //0x7e(PCF8574AT)   0x4e(PCF8574T)

bit ack1;
sbit SCL1 = P3^7;//定义两个数据端口
sbit SDA1 = P3^6;
unsigned char LCD_data=0x08;

/*-----------------------------------------------
  名称:LCD1602
  修改:无
  内容:通过标准程序静态显示字符
  引脚定义如下:1-VSS 2-VDD 3-V0 4-RS 5-R/W 6-E 7-14 DB0-DB7 15-BLA 16-BLK
------------------------------------------------*/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_nop_();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n;i++)
            for (j=0;j<1140;j++);
}

void nop4()
{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

//***************************************
void Start()
{
    SDA1=1;
    _nop_();
    SCL1=1;
    nop4();
    SDA1=0;
    nop4();
    SCL1=0;
    _nop_();
    _nop_();
}
void Stop()
{
    SDA1=0;
    _nop_();
    SCL1=0;
    nop4();//>4us后SCL跳变
    SCL1=1;
    nop4();
    SDA1=1;
    _nop_();
    _nop_();
}
//******************************************
void  Write_A_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1=0;
     _nop_();
     SCL1=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nop4();
     _nop_();
     SCL1=0;
    }
    _nop_();
    _nop_();
    SDA1=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1=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1)ack1=0;
       else        ack1=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1=0;
    _nop_();
    _nop_();
}
bit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Start();    //启动总线
    Write_A_Byte(add);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1==0)return(0);
    Write_A_Byte(dat);   //发送数据
    if(ack1==0)return(0);
    Stop(); //结束总线
    return(1);
}

//********************液晶屏使能*********************
void Enable_LCD_write()
{
    LCD_data|=(1<<(3-1));//E=1;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
    delay_nus(2);
    LCD_data&=~(1<<(3-1));//E=0;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mand)
{ delay_nus(16);
    LCD_data&=~(1<<(1-1));//RS=0;
    LCD_data&=~(1<<(2-1));//RW=0;
    //LCD_data&=~(1<<(4-1));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command & 0xf0; //写高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command=command<<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command&0xf0; //写低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value)
{
    delay_nus(16);
    LCD_data|=(1<<(1-1));//RS=1;
    LCD_data&=~(1<<(2-1));//RW=0;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value&0xf0; //写高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value=value<<4; //低四位移到高四位
    LCD_data&=0x0f; //清高四位
    LCD_data|=value&0xf0; //写低四位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adress_1602,LCD_data);
    Enable_LCD_write();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nms(2);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02);
    delay_nus(40);
    LCD_Write_Com(0x28); //4位显示!!!!!!!!!!!!!!!!!!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_nms(10);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Write_String(4,0,"Hello World!"); //显示一段文字
    while(1);
}

网友A(2021-06-27):
经过测试程序正常,赞!

网友A:
经过测试程序OK!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测试程序OK!赞

你好,向您请教一下,我用的stc12系列的芯片,同样的模块,但是没有输出结果,您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向您请教一下,我用的stc12系列的芯片,同样的模块,但是没有输出结果,您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芯片型号不同造成的?我使用的芯片是STC89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