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中i j k和定时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是软件生成的?

楼主:
i j k和定时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是软件生成的?

网友A(2020-07-01):
你这是延时,哪有定时啊, 延时就是让它跑一段没用的代码

网友B:
软件直接赋值,然后通过无意义的减一循环拖时间,达到原地延时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直接赋值,然后通过无意义的减一循环拖时间,达到原地延时的效果。

那i j k 的取值和时间长度有怎样的关系

网友D:
这个你要清楚知道自己单片机主频(例如常见的72M)是多少,这个主频决定了你执行一条指令需要的时间(以72M为例子,执行一条单周期指令需要1/72000000 秒 ),而一个FOR循环最终汇编成若干条汇编指令,执行了N次,这个N就是由你的I J K决定的,一般来说大概知道怎么算就OK了

网友E:
i、j和k仅仅只是程序中定义的几个变量,真正起延时的作用是变量递减的过程,在这个程序执行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从而达到了延时的效果,延时的时间由变量的数据类型和for嵌套语句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