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个单片机串口通信如何实现链式传输

楼主(2020-07-01):
即如何实现通过串口通信,第一个单片机传数据给第二个,第二个接收后将数据再传给第三个以此类推。

网友A:
如果传送的数据相同,你这样做毫无意义,如果数据不同,当第二个的数据准备好时可以直接传送到第三个,和第一个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单片机有两个串口,你的问题就本身不是问题,当数据不需要倒着传即三传二,二传一,只是一传二,二传三,就用第一个的tx接第二个的rx, 第二个的tx接第三个的rx,以此类推。如果需要正传和倒传就需要两个串口,第一个的串口1的tx和rx接第二个的第一个串口rx和tx,第二个的串口二接第三个的串口一,以此类推。
建议你看看串口多机通信,每个单片机都有自己的地址,发送的数据的最前面是地址,是谁的地址谁就收后边的数据,不是自己的忽略数据,供你参考

网友B:
51单片机只有一组串口RXD、TXD,如果只需要单向传输,可以用单片机1的TXD接单片机2的RXD,单片机2的TXD接单片机3的RXD,单片机3的TXD接单片机4的RXD,以此类推。然后除第一个单片机外,每个单片机的代码可以一样,都是将接收到的信息通过串口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