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NE555汽车尾灯控制电路实验

楼主:
基于555多谐振荡器的汽车尾灯控制

工程方案

1.1方案一

汽车尾灯控制电路主要由D触发器逻辑电路,左、右转控制电路、刹车控制电路构成。首先将脉冲信号CLK提供给D触发器逻辑电路。用三片D触发器设计一个逻辑电路可以产生001、010、100的循环信号。将此信号作为左转、右转的原始信号。设置左、右转控制开关。通过开关的控制将左转、右转的原始信号通过逻辑电路分别输出到左、右的三个汽车尾灯上。这部分电路起电路分拣的作用。设置刹车控制开关将脉冲信号CLK提供给刹车控制电路。当开关置为刹车信号时,分拣之后的信号通过逻辑电路实现刹车时所有指示灯随着时钟信号CLK全部闪烁的功能。最终得到的信号即可输出到发光二极管上,实现所需功能。

图1 方案一原理框图

1.2方案二

汽车尾灯控制电路主要由开关控制电路,三进制计数器,译码电路,显示、驱动电路构成。

由于汽车左、右转弯时,三个指示灯循环点亮,所以用三进制计数器控制译码器电路顺序输出低电平,从而控制尾灯要求点亮。设置两个可控制开关,可产生00、01、10、11四中状态。开关置为00时,表示汽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开关置为01时,表示汽车处于右转弯状态。开关置为10时,表示汽车处于左转弯状态。开关置为11时,表示汽车处于刹车状态。其次,设计电路实现所需达到的功能。三进制计数器可用两片D触发器构成。译码电路可用3线—8线译码器74LS138和6个与非门构成。显示、驱动电路由6个发光二极管和6个反相器构成。

图2  方案二的原理框图

最终决定用方案二

2.电路设计

2.1时钟脉冲电路

555多协振荡器的工作原理:电路接通电源的瞬间,由于电容C来不及充电,Vc=0v,输出Vo为高电平。同时,集电极输出端(7脚)对地断开,电源Vcc对电容C充电,电路进入暂稳态,此后,电路周而复始地产生周期性的输出脉冲。多谐振荡器两个暂稳态的维持时间取决于RC充、放电回路的参数。暂稳态Ⅰ的维持时间,即输出Vo的正向脉冲宽度T1≈0.7(R1+R2)C;暂稳态Ⅱ的维持时间,即输出Vo的负向脉冲宽度T2≈0.7R2C。因此,振荡周期T=T1+T2=0.7(R1+2R2)C,振荡频率f=1/T。正向脉冲宽度T1与振荡周期T之比称矩形波的占空比D,由上述条件可得D=(R1+R2)/(R1+2R2),若使R2>>R1,则D≈1/2,即输出信号的正负向脉冲宽度相等的矩形波(方波)。[1]多谐振动器利用深度正反馈,通过阻容耦合使两个电子器件交替导通与截止,从而自激产生方波输出的振荡器。常用作方波发生器。多谐振荡器是一种能产生矩形波的自激振荡器,也称矩形波发生器。多谐振荡器没有稳态,只有两个暂稳态。在工作时,电路的状态在这两个暂稳态之间自动地交替变换,由此产生矩形波脉冲信号,常用作脉冲信号源及时序电路中的时钟信号。

图3  555多协振荡器工作原理图

在此电路中,当接通电源后,电容C1被充电,Vc上升,当Vc上升到2/3Vcc时,触发器被复位,此时Vo为低电平,电容C1通过R10和T放电,使Vc下降。当Vc下降到1/3Vcc时,触发器又被复位,Vo翻转为高电平。周期 T=(R9+2R10) C1 Ln2≈0.7(R9+2R10)C1[2],时钟脉冲电路如图4所示

图4  时钟脉冲电路

2.2 开关控制电路

开关控制电路中左边的开关为开关A,右边的开关为开关B,电路通过控制开关A、B的断开和闭合,实现正常行驶,左转弯,右转弯,刹车四种状态。

AB置为00状态时,表示汽车处于正常运行的状态。

AB置为01状态时,表示汽车处于右转弯的状态。

AB置为10状态时,表示汽车处于左转弯的状态。

AB置为11状态时,表示汽车处于刹车的状态。

图5   开关控制电路

74LS136为2输入端异或门,引脚图如下:

图6  74ls136管脚示意图

功能表如下表1

表1 74ls13功能图

74LS00为2输入端与非门(正逻辑),74ls00 是常用的2输入四与非门集成电路,他的作用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实现一个与非门。引脚图如下:

图7 74ls00管脚示意图

74LS10为3输入端与非门(正逻辑),电源电压=5V。引脚图如下:

图8  74ls10管脚示意图

74LS04为反相器,引脚图如下:

图9  74ls04管脚示意图

2.3 三进制计数器电路

图10   三进制计数器原理框图

表2  三进制计数器状态表

图11   三进制计数器状态转换图

74LS76集成电路为双JK触发器,其管脚图如下图所示。其中J、K为触发器的输入端,Q、Q(-)为两个输出端,S(-)D为置“1”端,R(-)D为置“0”端,CP为时钟输入端。本设计采用一片双JK触发器74LS76即可,结构简单,成本低,实现稳定。[3]

图12  74ls76管脚示意图

2.4 译码、显示驱动电路

图13   译码、显示驱动电路

其显示驱动由6个发光二极管和6个反向器构成。译码电路由3线-8译码器74LS138和6个与非门(74LS00)构成。74LS138的三个输入端A、B、C分别接Q0、Q1、S1,而Q0、Q1是三进制计数器的输出端,当S1=0,使能信号A=G=1,计数器的状态为00、01、10时,74LS138对应的输出端Y0、Y1、Y2依次为0有效(Y3、Y4、Y5信号为“1”无效),即反向器G1-G3的输出端也依次为0,故指示灯U25、U24、U22按顺序点亮示意汽车左转弯。若上述条件不变,而S1=1,则74LS138对应的输出端Y4、Y5、Y6依次为0有效,即反向器G4-G6的输出端依次为0,故指示灯U27、U26、U23按顺序点亮示意汽车右转弯。当G=0,A=1时,74LS138的输入端全为1,G1-G6的输出端也全为1,指示灯全灭。当G=0,A=CP时,指示灯随CP的频率闪烁。

2.5总电路图以及正常仿真图

图14  总电路图

图15 正常行驶仿真结果

3 PCB板的绘制

3.1元器件的封装

Proteus是一款电子设计用的专业软件,利用该软件我们可以自动生成电路板的印刷图,以便我们制作相关的电子作品,但是,用Proteus自动生成电路印刷板的PCB图时需要在我们的电路原理图中的每一个元件都绑定一个封装,这样,Proteus才能完成自动接线。[4]然而,Proteus的许多电路原件都是没有绑定封装的,这就需要我们手动去给绑定一个封装了。

图16 LED灯的封装

图17 开关的封装

3.2 PCB板绘图

在菜单选项中点击ARSE或者快捷键“Alt+A”或者选择【Tools】→【N而脱离身体同ARES】进入PCB设计软件ARES界面[5]

进入绘制界面后点击侧面栏的2D Graphics Box Mode,选出一个合适大小的PCB板的外框

图18  pcb板外框图

点击Componet Mode,将封装好的元器件防止在图纸中,在放置元器件的途中,如果有出现导线交叉的,则旋转180°

图19 元器件放置图

此时发现没有开关,因为已经提前封装好了开关,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原因如下

图20  隐藏开关图

这是表示不包含在PCB板里面显示,把√取消掉则可以显示出来了,把全部的元器件放上去之后,进行自动布线,点击编辑栏里面的Auto-router进行自动布线[6]

图21  自动布线图

布线后的图如下所示

图22  布线后的PCB板

然后对PBC板进行敷铜处理,选择【Tools】→【Power Plane Generator】菜单项,弹出放置敷铜对话框

图23  底层顶层敷铜

分别对底层和顶层进行敷铜处理得到如下的PCB板

图24  敷铜后的PCB板

点击通知栏里面的3DVisualizer按钮显示3D视图

图25  PCB板3D图

总结

这次总的来说收获很大,但在独立设计过程中着实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开始时不知如何对未封装的原件进行封装,在慢慢自己摸索后成功封装,又比如在绘制PCB板中没有找到封装后的开关,是通过上网查询得到的结果

Proteus仿真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0-12-09):
很详细,准备参展楼主的材料做设计

网友A:
很详细,准备参照楼主的材料做设计,祝愿我的仿真也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