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阻容降压+光耦控制 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20-07-01):
220-OUT 负载是感性负载

网友A:
阻容降压这电路用 2PIN 代替未知元器件有没问题不好说,AVR 复位电路好像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这电路用 2PIN 代替未知元器件有没问题不好说,AVR 复位电路好像也有问题

感谢又来回答我的问题。阻容降压这块跟另个帖子上次你回复我的差不多,只是把保险丝后面的电阻改成并联了。复位电路是画atmega328的时候用的,直接抄过来了,没有看atmega8的手册。电路中有问题的地方或者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望指出。

网友B:
你都用阻容降压了,还用光耦干嘛?直接控制220V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光耦那块应该改成串联,现在的应该是pc0施加脉冲导通光耦,可控硅相当于是摆设了。

楼主:
参数填写了一下。

网友A:
有些元器件选得太离谱了,去掉不图 20-2Ω/2W 10D51K。电路按 20mA 选电容,滤波电容 0.1μF 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元器件选得太离谱了,去掉不图 20-2Ω/2W 10D51K。电路按 20mA 选电容,滤波电容 0.1μF 太小了

滤波电容0.1μF改成1μF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0.1μF改成1μF了

给你一个实用电路,负载电流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实用电路,负载电流30mA。

感谢,这里为什么用470uf的电容,不显得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这里为什么用470uf的电容,不显得大吗

半波整流,纹波大,全波整流电容值减半。

网友D:
对呀,这已经用阻容降压了,光耦没用了吧,直接控制220V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波整流,纹波大,全波整流电容值减半。

感谢,我试了一下,确实如你所说。

网友E(2020-08-02):
如果没有太多保护,则电阻电容降压会带来很高的安全风险,因为在高压和低压之间没有隔离。 如果没有必要,通常不使用电阻电容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