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错误tl0 undefined indetifier

楼主:
这是一个定时器实验!麻烦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A(2020-07-01):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char
sbit led = P1^0;
uchar        i        =        0;
void Init(void)
{
                TMOD  = 0X01;
                THO  = (65536-50000) /256;
                TLO  = (65536-50000)        % 256;
                ETO  = 1;
                EA = 1;
TEO = 1;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suing        1
{
THE =0-50000 / 256£»
TLO = 0-50000 % 256;
                i++;
                if(i == 20)
                {
                                led = ~led;
                                i = 0;
                }
}

网友B:
TL0和TLO是不一样的,定时器里的是TL0,是零不是大写的字母O;所以需要特别注意。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C:
程序修改后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