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语音处理对应的ASR-M08-A模块软件及资料

楼主:
1.“ASR设置器.exe”和“Lz.dll”这两个文件必须放在同一目录下,否则软件打不开。
2.建议将此文件夹复制到任何一个盘符下,然后通过右键点击“ASR设置器.exe”---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桌面打开了。注意,建立了快捷方式之后盘符下的文件夹就不要动了,否者路径改变了就打不开了。
3.如果双击软件打不开,请检查电脑是否安装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3.0、3.5版本都可以),如果没安装,请百度搜索“.NET Framework”选择2.0、3.0、3.5任何一个版本安装。
======================================================================================
如果是WIN7系统就要按照下面步骤来做了,因为WIN7是自带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的: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里面有.net framework 3.5.1 把那个挑勾上,就ok

==============================================================
问:为什么波特率较低时,ASR设置器.exe界面显示的中文很多乱码?
===============================================================
答:因为计算机软件在分析简体中文编码时是以串口接收到的两个数字
    之间的时间作为限定的,中文简体编码是2个8位二进制数据组成,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把这两个8位的二进制数传送到电脑上电脑
    才能识别出来这是个中文。如果波特率太低的话,传送数据的速度
    太慢,所以电脑分辨不出来,然后就造成了显示乱码。
    事实上,ASR M08-A模块从串口输出的数据是绝对100%正确的,大家
    无需担心,有时候清空一次再发送就能显示出来了。显示只是个提示
    其实如果命令发送成功了就行了,不用管接收区的提示乱码问题。那
    是电脑的处理上的问题,和模块无关,波特率越大出现乱码的机率就
    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