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单片机智能输液系统 ULN2003控制步进电机调速,电机部分有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20-07-01):
主要程序如下:
其中P3.2用按键代替液滴低落   P3.3用按键表示液位变化
存在问题:(一般是先用矩阵键盘设定上下限,再按P3.2口的按键模仿液滴滴落)
             由于仿真液滴滴落由P3.2口的按键代替,滴速上下限min,max要用键盘设定,
需要人工操作,
二者存在先后顺序。

            在矩阵键盘设置完滴速下限min时,已经检测了speed为0,电机就开始转,以至于无法设定max,影响后面的操作。请各位帮帮忙。
#define LCD_DB P0   //端口定义
#define KEY P1
sbit LCD_E=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RS=P2^2;
sbit beep=P2^3;
sbit A1=P2^4;
sbit B1=P2^5;
sbit C1=P2^6;
sbit D1=P2^7;
函数声明略;
unsigned int  value,max=0,min=0,b,c,d,b1,d1,c1,bai,shi,ge,speed;//变量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int speed_count=0;
unsigned int number0,number1;
unsigned char time_out=0;

void main()
{
LCD_init();
init();
LCD1602_ShowStr(1, 5, "speed:", 6);
LCD1602_ShowStr(0, 0, "min:000", 7);
    LCD1602_ShowStr(0, 8, "max:000", 7);
while(1)
{
  key_place();
  if(time_out== 1 )
  {
   time_out=0;
   speed=speed_count*12;
   speed_count=0;
   ge=speed%10;

   shi=speed/10%10;
   bai=speed/100%10;
   LCD_ShowNum(1, 11,bai);
   LCD_ShowNum(1, 12,shi);
   LCD_ShowNum(1, 13,ge);
      if(speed>max)       //滴速大于设定值上限
   {
     A1=0;B1=1;C1=1;D1=1;delay(20000);
        A1=0;B1=0;C1=1;D1=1;delay(20000);
     A1=1;B1=0;C1=1;D1=1;delay(20000);
        A1=1;B1=0;C1=0;D1=1;delay(20000);
     A1=1;B1=1;C1=0;D1=1;delay(20000);
        A1=1;B1=1;C1=0;D1=0;delay(20000);
     A1=1;B1=1;C1=1;D1=0;delay(20000);
     A1=0;B1=1;C1=1;D1=0;delay(20000);
     delay(10000);
   }
   if(speed<min)
//滴速小于设定值下限

   {
    A1=1;B1=1;C1=1;D1=0;delay(20000);
  A1=1;B1=1;C1=0;D1=0;delay(20000);
  A1=1;B1=1;C1=0;D1=1;delay(20000);
  A1=1;B1=0;C1=0;D1=1;delay(20000);
     A1=1;B1=0;C1=1;D1=1;delay(20000);
     A1=0;B1=0;C1=1;D1=1;delay(20000);
  A1=0;B1=1;C1=1;D1=1;delay(20000);
  A1=0;B1=1;C1=1;D1=0;delay(20000);
  delay(10000);
   }
}

unsigned char scan_key(void)  //按键扫描
{
u8 temp,H=0,L=0;
KEY=0x0f;
delay(1000);
temp=KEY;
if(temp!=0x0f)
{
  switch(temp)
  {
   case 0x0e:H=1;break;
   case 0x0d:H=2;break;
   case 0x0b:H=3;break;
   case 0x07:H=4;break
   default:break;
  }
   KEY=0xf0;
  temp=KEY;
  if (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L=1;break;
    case 0xd0:L=2;break;
    case 0xb0:L=3;break;
    case 0x70:L=4;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KEY !=0xF0);
  }
}
if(H!=0&&L!=0)
  return( (H-1)*4+L );
else
  return(0);
}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按键返回数字或字母
{
unsigned char temp,keynumber;
temp=scan_key();
if(temp!=0
{
  switch(temp)
  {
   case 1:  keynumber='A';break;
   case 2:     keynumber='3';break;
   case 3:     keynumber='2';break;
   case 4:     keynumber='1';break;
   case 5:    keynumber='B';break;
   case 6:    keynumber='6';break;
   case 7:  keynumber='5';break;
   case 8:   keynumber='4';break;
   case 9:     keynumber='C';break;
   case 10: keynumber='9';break;
   case 11: keynumber='8';break;
   case 12: keynumber='7';break;
   case 13: keynumber='D';break;
   case 14: keynumber='E';break;
   case 15: keynumber='0';break;
   case 16: keynumber='F';break;
  }
}
else
{
  keynumber=0;
}
  return(keynumber);
}
void key_place(void)   //按键设定滴速范围上下限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key;
   key=read_key();
    if(key!=0)
   {
    if(key=='1' ||key=='2' ||key=='3' ||key=='4' ||key=='5' ||key=='6' ||key=='7' ||key=='8' ||key=='9'||key=='0'  )
   {
    LCD_ShowNum(1,j,key-'0');
    j++;
    value=value*10+key-'0';
   }
   if(key=='A')    //A也就是min,下限
   {
    LCD1602_ShowStr(1,  0, "   ", 3);
    min=value ;
    j=0;
    value=0;

   }
   if(key=='B')   //B也就是max,上限
   {
       LCD1602_ShowStr(1, 0, "   ", 3);
    max=value;
    j=0;
    value=0;
   }
    d=min%10;
    c=min/10%10;
    b=min/100%10;
    LCD_ShowNum(0, 4,b);
    LCD_ShowNum(0, 5,c);
    LCD_ShowNum(0, 6,d);
    d1=max%10;
    c1=max/10%10;
    b1=max/100%10;
    LCD_ShowNum(0, 12,b1);
    LCD_ShowNum(0, 13,c1);
    LCD_ShowNum(0, 14,d1);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0c);
LCD_write_command(0x06);
LCD_write_command(0x01);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
{
LCD_E=0;
LCD_RS=0;
LCD_RW=0;
LCD_DB=com;
delay(1000);
LCD_E=1;
delay(5000);
LCD_E=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E=0;
LCD_RS=1;
LCD_RW=0;
LCD_DB=dat
delay(1000);
LCD_E=1;
delay(5000);
LCD_E=0;
}
void LCD1602_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
    LCD1602_SetCursor(x, y);
    while (len--)
    {
        LCD_write_data(*str++);
    }
}
void LCD_ShowNum(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um)
{
     LCD1602_SetCursor(x, y)
        LCD_ShowChar(x,y,num+'0');

}
void LC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2_SetCursor(x, y);
        LCD_write_data(dat);
}
void LCD1602_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x == 0)
     addr = 0x00 + y;
    else
     addr = 0x40 + y;
    LCD_write_command(addr|0x80);
}
void init()//中断初始化
{
TMOD=0x11; //?????0??1?????????1??  0001 0001
TH0=(65536-50000)/256;//?????0??1??????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ж?
ET0=1; //???????0?ж?
ET1=1; //???????1?ж?
EX0=1; //?????ж?0
EX1=1; //?????ж?1
TR0=1; //????????0
TR1=1; //????????1
IT0=1; //???ж?0??????????
IT1=1;  //???ж?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检测 液体低落
{
EX0=0;
number1=0;
speed_count++;
EX0=1;
delayms(1);
}
void int1() interrupt 2//中断1检测液位变化
{
EX1=0;
while(1)
{
  beep=0;
  delay(1000);
  beep=1;
  delay(1000);
  if(read_key()=='D') break;
}
EX1=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每5秒number0置零,time_out=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ber0++;
if(number0==100)
{
  number0=0;
  time_out=1;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ber1++;
if(number1==1200)
{
  while(1)
  {
   beep=0;
   delay(1000);
   beep=1;
   delay(1000);
   if(read_key()=='D')break;
  }
}
}

网友A:
你好!
那你就改成,在设置的时候,屏蔽掉其他操作,等待设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那你就改成,在设置的时候,屏蔽掉其他操作,等待设置完成

我是个新手小白,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B:
你可以设置个全局变量,只有所以设置完成,将变量置1, 然后你电机不是在定时器跑得嘛,在这里面判断你这个变量为1时,才跑电机程序。

网友C:
图没有问题 多半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程序的问题

网友E:
delay时间看下,会影响的

网友F(2021-05-06):
我想问一下电机控制的是输液器的滚轮还是控制的输液瓶的高度来控制滴速

网友G:
给你两个取巧的办法把:1.先设max,再设min,反正speed初值为0,就不会马上转。2.是加个初始标志变量,比如uchar firstrun=0; if((speed<min)&&firstrun),设完max和min后,加一句{ firstrun=1;}

网友H(2022-03-09):
解决了吗,楼主可以向你问点问题吗

网友I:
厉害了  求楼主试试同时控制8个步进电机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