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红米note2手机电池成功

楼主(2020-07-01):
   闲来无事,翻出压箱底的一部旧红米note手机,原先因为电池断电及内存太小,再没有使用,今天有时间,顺便更换一下电池。

楼主:
谢谢,第一次发帖,感谢支持

网友A:
好家伙,再加个锂电池充电模块吧,开启双充电器快充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再加个锂电池充电模块吧,开启双充电器快充哈哈哈

哈哈,感谢提醒

网友B(2021-02-01):
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做的可以吗  我也正好有个红米note2

网友C(2021-06-21):
我也这样搞过 最后18650充电时冒烟

网友D(2021-08-16):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搞过 最后18650充电时冒烟

原来电池上的保护板最好保留就不会了

网友E(2022-02-01):
这个电池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F(2023-01-04):
原来是高压锂电,普通的18650是标准锂电,这样改不要用手机充电器直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