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中如何添加一个开关,按下让蜂鸣器,再按一下让蜂鸣器断开?谢谢

楼主:
正在学习单片机,谢谢了(^~^)

网友A(2020-07-01):
用一个空余的IO口接按键,然后按键按下时控制P1.0电平变化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 = ~i

这一句是加在哪里,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空余的IO口接按键,然后按键按下时控制P1.0电平变化就好

这不需要写程序了吗?

网友D: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1=P1^1;
sbit  bb=P1^0;

void main()
{
bb=0;
while(1)
        {
        if(K1 == 0)
                {
                _nop_();
                _nop_();
                _nop_();
                while(K1 == 0);
                _nop_();
                _nop_();
                _nop_();
                bb=~bb;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