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LCD1602显示DHT11采集的温湿度,仿真温湿度显示不出来,求指点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5;
uchar rec_dat[9];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unsigned char str1[]={"123456"};
unsigned char str2[]={"  "};
int shidu=0;
int wendu=0;

void lcd_init();
unsigned char r_status();
void w_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w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DL();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void DHT11_receive()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DHT11_delay_us(40);
        R_H=DHT11_rec_byte();
        R_L=DHT11_rec_byte();
        T_H=DHT11_rec_byte();
        T_L=DHT11_rec_byte();
        revise=DHT11_rec_byte();

        DHT11_delay_us(25);

        if((R_H+R_L+T_H+T_L)==revise)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R';
        rec_dat[3]='H';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C';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w_com(0x01);
        w_com(0x80);
        for(i=0;i<14;i++)
        {
                w_data(str1[i]);
                DL();
        }
        DHT11_delay_ms(100);
DHT11_receive();
        w_com(0xc0);
        for(i=0;i<10;i++)

        {
                w_data(str2[i]);
                DL();
        }
        while(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for(j=0;j>200;j++);
}

void DL()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lcd_init()
{
        w_com(0x38);
        w_com(0x0f);
        w_com(0x01);
        w_com(0x06);
        w_com(0x80);
}
unsigned char r_status()
{
        unsigned char s;
        RS=0;
        RW=1;
        E=1;
        DL();
        s=P2;
        E=0;
        RW=0;
        return(s);
}
void w_com(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m;
        do{
                  m=r_status();
                  m&=0x80;
                  DL();
          }while(m!=0);
         RS=0;
         P2=com;
   DL();
   E=1;
   DL();
   E=0;
}

void w_data(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m;
        do{
                m=r_status();
                m&=0x80;
                DL();
          }while(m!=0);
          RW=0;
                RS=1;
                P2=dat;
                DL();
                E=1;
                DL();
                E=0;
}

网友A(2020-07-02):
w_data(str2[i]);一直 在写空,在while(1)中又不采集数据,自然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B:
现在显示的问题解决了,但怎么在我这个新的程序的while中加入延时循环采集呀

网友B: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6;
unsigned char rec_dat[9];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unsigned char code lcd[]={"123456789"};

void lcd_init();
unsigned char r_status();
//void w_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w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D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for(j=0;j>200;j++);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
   uchar i,dat=0;
  for(i=0;i<8;i++)
   {
      while(!Data);
      DHT11_delay_us(8);
      dat<<=1;
      if(Data==1)
         dat+=1;
      while(Data);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DHT11_delay_us(40);
        R_H=DHT11_rec_byte();
        R_L=DHT11_rec_byte();
        T_H=DHT11_rec_byte();
        T_L=DHT11_rec_byte();
        revise=DHT11_rec_byte();

        DHT11_delay_us(25);

        if((R_H+R_L+T_H+T_L)==revise)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R';
        rec_dat[3]='H';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C';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m;
        do{
                  m=r_status();
                  m&=0x80;
                DL();
          }while(m!=0);
         RS=0;
         P2=com;
   delay(5);
                //DL();
   E=1;
                delay(5);
   //DL();
   E=0;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m;
        do{
                m=r_status();
                m&=0x80;
                DL();
          }while(m!=0);
          RW=0;
                RS=1;
                P2=dat;
                delay(5);
                //DL();
                E=1;
                delay(5);
                //DL();
                E=0;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
unsigned char r_status()
{
        unsigned char s;
        RS=0;
        RW=1;
        E=1;
        DL();
        s=P2;
        E=0;
        RW=0;
        return(s);
}

void main()

{
        //while(1);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DHT11_delay_ms(100);
  DHT11_receive();
        write_com(0x80);
  for(i=0;i<12;i++)
        write_dat(lcd[i]);
        write_com(0xc0);
        for(i=0;i<9;i++)
        write_dat(rec_dat[i]);
        DL();
}
        while(1);
}

void DL()
{
        _nop_();
        _nop_();
        _nop_();
}

网友C:
我不久前曾做过这个,想提醒一下吧,DHT11部分,需要严格按照他的时序来写,精确到微秒级us,不然就达不到提取温湿度信号的作用,其他的注意分号,大小写之类的就差不多了,如果只是采集信息的话

网友D(2020-08-12):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DHT11_delay_ms(100);
                While(1)
{
DHT11_receive();
         write_com(0x80);
                   for(i=0;i<12;i++)
         write_dat(lcd[i]);
         write_com(0xc0);
         for(i=0;i<9;i++)
         write_dat(rec_dat[i]);
         DL();
}
}
把数据采聚写在while()循环内,这样不断刷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