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点阵液晶屏显示字符个数的问题

楼主(2020-07-01):
原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ATA P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nsigned charzifu[]={"Hello,World!0"};
unsigned charwangzhi[]={"shp108408772.xxxbao*com"};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 //适当延时
{unsigned char i;
while(m--)
{
for(i=0;i<=250;i++)
{_nop_();
}
}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canshu) //1个字节
{
RW=0;
_nop_();
_nop_();
EN=1;
_nop_();
DATA=canshu;
EN=0;
_nop_();
_nop_();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temp;
RW=1;
_nop_();
EN=1;
_nop_();
EN=0;
temp=DATA;
_nop_();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oint;
RS=0;
WRITE_BYTE(1); //清屏
delayms(10); //约延时23ms
WRITE_BYTE(2); //光标归位
delayms(10);
WRITE_BYTE(6);  //  AC自动增1,屏幕不动
delayms(10);
WRITE_BYTE(0x0F); //光标显示闪烁
delayms(10);
WRITE_BYTE(0x14);  //光标右移
delayms(10);
WRITE_BYTE(0x38); //两行显示,5X7字符
delayms(10);
WRITE_BYTE(0x80);   //设定DDRAM地址
delayms(10);
_nop_();
point=wangzhi;
while(*point!='\0') //Hello,world!
{RS=1;
_nop_();
WRITE_BYTE(*point);
point=point+1;
delayms(10);
if(point==wangzhi+16)
{RS=0;
WRITE_BYTE(0xC0);   //设定DDRAM地址为下行第一个字符处
delayms(10);
}
}
while(1);
}
这是一个1602屏分两行显示Hello,world!shp108408772.xxxbao*com字符程序,我用在了40266液晶屏上,现在第一行显示shp108408,第二行显示772.xxxbao*com,Hello,world!这些字符没有显示这正常吗?
在这个程序生如何改动可以每行显示40个字符。
请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同显示屏控制指令可能不一样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由显示结果看控制指令是一样的,我的感觉是程序那个地方限制了每行可以显示字符的数量,因为我不懂c语言看不出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B:
感觉你这程序,main函数上电没有对LCD进行初始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程序,main函数上电没有对LCD进行初始化呀

unsigned char *point;
RS=0;
WRITE_BYTE(1); //清屏
delayms(10); //约延时23ms
WRITE_BYTE(2); //光标归位
delayms(10);
WRITE_BYTE(6);  //  AC自动增1,屏幕不动
delayms(10);
WRITE_BYTE(0x0F); //光标显示闪烁
delayms(10);
WRITE_BYTE(0x14);  //光标右移
delayms(10);
WRITE_BYTE(0x38); //两行显示,5X7字符
delayms(10);
WRITE_BYTE(0x80);   //设定DDRAM地址
delayms(10);
这一段不是初始化过程吗?如果没有初始化就不能显示字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