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连接光电开关的代码 求分享

楼主(2020-07-01):
拜托拜托!!!
有没有用STM32f103编写使用光电开关(E18-D50NK)的代码,我学习学习!!  拜托拜托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这个E18-D50NK是“红外传感器漫反射式光电开关”,你把他当成普通的光电开关使用就好了,按照手册把E18-D50NK的电源和地,以及输出的电路接好,把E18-D50NK的输出信号,接到STM32F103的某个引脚,这个引脚设置为上拉输入。使用E18-D50NK时,只需要读这个引脚的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B:
兄弟你现在有代码了吗,能不能让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