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布线时,底线与引脚连接时总会剩余一段引导线?

楼主:
纯小白提个问题求大家帮忙看一下,PCB布线时,底线与引脚连接时总会剩余一段引导线怎么办呀,就是底线无法与引脚上的绿色标识位置完全重合(在切换为底线的时候,引脚上就没有那个绿色的十字)

就是蓝色部分的引导线

就是蓝色部分的引导线

网友A(2020-07-02):
顶层贴片元件的引脚需要用过孔连接底层导线。

网友B:
顶层,底层应该放via,

网友C:
没明白,你是想让底层线与顶层的引脚相连吗?

网友D:
两种颜色,应该是底层连接到顶层焊盘吧,添加过孔就可以连了

网友E:
蓝色底层红色是顶层,不同层你还想要有引导线?先弄个过孔试试吧

网友E:
直角连线在规则里面是不支持的,除非你改规则,或者45度连线

网友F:
如果顶底层连接是需要过孔的,太过基础的问题,应该买一本书看看,否则连在论坛提问说出的名词,别人都不知道表达的什么。底线是什么?绿色标示又是什么?楼上的答复估计也是看图猜的。

网友G:
没添加过孔bottom层和top层是连不起来的,过孔添加可以通过快捷键+或者-来实现

网友H:
谢谢各位回答,这两天设计刚接触这个,自己确实一点不懂,受教了

网友I:
哥,你这个都不在同一层,怎么连接?这个灰白线是提示你没有连接上的意思

网友J:
要添加过孔

网友K:
底层未与顶层连接,*键切换上下层打过孔,或者p+v打过孔进行走线连接。

网友L:
两层布线,需要放置过孔方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