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楼主(2020-07-02):
Proteus仿真报错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版本 8.8

解决方案:
下载Proteus仿真元件库后替换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MODELS目录下相关文件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dpj-56637-1.html

网友A(2020-11-25):
感谢,您知道 使它 和 keil5 联动 Proteus -> STC89C52RC  好技巧嘛?

网友B:
楼主,问一下,8.9版本在win10下很容易闪退,这个有没有方法

网友C(2021-01-12):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一下,8.9版本在win10下很容易闪退,这个有没有方法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578655/article/details/106593468

网友D(2021-05-29):
不行,还是出现问题,楼主怎么处理哈

网友E(2021-09-16):
你好!文件夹好的,替换那个

网友F(2021-10-27):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一下,8.9版本在win10下很容易闪退,这个有没有方法

右键打开属性-兼容性-以兼容性模式运行其他不要动,就可以解决闪退问题这是一种方法

网友G(2022-05-22):
感谢楼主的帮助

网友H(2022-11-06):
用proteus7.10版本很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2023-09-23):
注意,网上很多dll文件下载后报木马,可以使用以前版本7的替换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I:
将文件下载,去掉后面的.pdf,拷贝到models文件夹下覆盖原来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