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vfd显示屏stc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20-07-02):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iang;

#include"PT6311.h"
#include"IIC.h"
#include"NEC6121.h"
#include"STC_EEPROM1T.h"
#include"STC_ADC.h"
#include"wendu.h"
#include"nongli.h"

#define liang1 220
#define liang2 200
#define liang3 180
#define liang4 160
#define liang5 140
#define liang6 120
#define liang7 100
#define liang8 80

char year,month,day,week,hour,minute,second;   //定义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uchar tiao;           //调整
uchar zhuanpan;//转盘显示用
uchar liangshu;//亮度ADC
uint fan;           //自动返回
uchar shan,bian;
uchar ycz=0;
uchar uxbk=0;

sbit kai =P3^7;        //开关屏
sbit K1  =P5^5;        //按键1
sbit K2  =P5^4;        //按键2
sbit beep=P3^6; //蜂鸣器

bit jiema=0;        //测码标志位
bit shoudong=1; //0 手动 1自动
uchar code  table[]={0x77,0x12,0x6b,0x5b,0x1e,0x5d,0x7d,0x13,0x7f,0x5f,0x88,0,0x65};//8无冒号
uchar code table1[]={0xf7,0x92,0xeb,0xdb,0x9e,0xdd,0xfd,0x93,0xff,0xdf,0x08};//8有冒号
uchar code jieyao[]={0,1,2,3,4,5,6,7,8,9,13,14,15,16,17,18};                                 //解码显示
uchar code xing[]={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                                                 //星期显示

uchar code MM[][2]={
        {0x31,  0x46},/*0*/
        {0x10,  0x02},/*1*/
        {0xd1,  0x45},/*2*/
        {0xd1,  0x43},/*3*/
        {0xf0,  0x03},/*4*/
        {0xe1,  0x43},/*5*/
        {0xe1,  0x47},/*6*/
        {0x11,  0x02},/*7*/
        {0xf1,  0x47},/*8*/
        {0xf1,  0x43},/*9*/
                {0x00,  0x00}, //空 10
        {0xc0,  0x01}, // - 11
        {0x88,  0x08}, // / 12
                {0xf1,  0x07},//A   13
        {0xd5,  0x52},//B   14
        {0x21,  0x44},//C         15
        {0x95,  0x52},//D         16
        {0xe1,  0x45},//E         17
        {0xe1,  0x05},//F         18
        {0x61,  0x46},//G         19
        {0xf0,  0x07},//H         20
        {0x85,  0x50},//I   21
              {0x10,  0x46},//J         22
             {0xa8,  0x25},//K         23
             {0x20,  0x44},//L         24
             {0xba,  0x06},//M         25
             {0xb2,  0x26},//N         26
             {0x31,  0x46},//O         27
             {0xf1,  0x05},//P         28
             {0x31,  0x66},//Q         29
             {0xf1,  0x25},//R         30
             {0xe1,  0x43},//S         31
             {0x85,  0x10},//T         32
             {0x30,  0x46},//U         33
             {0xa8,  0x0c},//V         34
             {0xb0,  0x2e},//W         35
             {0x8a,  0x28},//X         36
             {0x8a,  0x10},//Y         37
             {0x89,  0x48},//Z         38
                {0xc4,  0x11},//+        39
};

uchar MZ[5]={10,10,10,10,10};         //五个米字缓存
uchar SZ[6]={0,0,0,0,0,0};                 //六个数字缓存

uchar code tiaozi[][5]={                  //显示字母
{37,17,13,30,10},
{25,27,26,32,20},
{16,13,37,10,10},
{35,17,17,23,10},
{20,27,33,30,10},
{25,21,26,33,32},
{31,17,15,27,26},
};

void bee()                        //蜂鸣器
{
    beep=0;
        delayus(100000);
        beep=1;
        delayus(100000);
}
void read_DS3231()          //读时期和时间
{
       uchar dat1,dat2,number;
       number=read_IIC(RX8025,0);
       dat1=number&0x7f;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second=dat1;
       number=read_IIC(RX8025,1);
       dat1=number&0x7f;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minute=dat1;
       number=read_IIC(RX8025,2);
       dat1=number&0x3f;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hour=dat1;
             number=read_IIC(RX8025,3);
                         dat1=number&0x3f;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week=dat1;
       number=read_IIC(RX8025,4);
       dat1=number&0x3f;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10-26):
文件损坏不能打开了。

网友B:
我下载了,文件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