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单片机行列反转法有啥问题啊,为啥只显示00

楼主(2020-07-02):
#include<reg51.h>
sbit key=P3;
unsigned char ii,i,j,k,m,n;
unsigned char jiann[]={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unsigned char sh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12òõêyÂë1ü
unsigned char kong[]={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ØÖƶ˿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while(z--);
}
jian(ii)
{
        key=0x0f;//行列翻转法
        if(key!=0x0f)
        {
                i=key;
                delay(10);
                if(key==i)

                        key=0xf0;
                        j=key;
                        k=i|j;
                        for(ii=0;ii<16;ii++)
                        {
                                if(k=jiann[ii])
                                {
                                        P3=0xf0;
                                        while(P3!=0xf0);
                                        delay(10);
                                        while(P3!=0xf0);
                                        return(ii);
                                }
                        }
                        return(0xff);
                }
                return(0xff);
        }
        else return(0xff);
}
void main()
{
        while(1)
        {
                jian(ii);
                n=ii;
                P1=shu[n/10];//两个共阴数码管显示
                P2=shu[n%10];
        }
}

网友A:
  key=0xf0; 在按键按下去的时候,你在吧0xf0赋值给key值,没有任何意义,程序逻辑有问题

楼主:
哪我们师傅课件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B(2024-10-30):
引用 网友A:
key=0xf0; 在按键按下去的时候,你在吧0xf0赋值给key值,没有任何意义,程序逻辑有问题

真实的键盘,这里也是一直都有问题。但键盘扫描,肯定是按着键扫。你有解决思路没有啊?

网友C:
不可以用 sbit key=P3;,要用宏定义#define key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