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红外遥控超声波避障小车源程序+视频+制作详解

楼主(2020-07-02):
去年11月到12月,和同学一起在学校参加院电子设计大赛做的项目,看起来时间很长,但实际上我们拢共做的时间差不多是3天的样子。
板子是正点的,所以很多地方我们就直接扒的正点的例程,比如红外遥控的部分完整拿过来了,能直接用。
我们在完成学校的要求后又多加了测距显示和差速调节(让小车可以从完全停止到最高速度),后面我会分块尽量详细叙述小车的功能原理及代码介绍。

视频演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5501350/
电源
我们采用的是三节18650供电,三节电池就有12v,用来驱动小车绰绰有余,为了获得更稳定符合小车需求的电压,我们又采用了一个LM2596S降压模块,把12V的电压给降到3v给单片机供电。在安装电源的时候,其实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电池给安装在了小车的第二层,这样在取放电池时就需要拆卸螺丝,比较麻烦。

驱动
驱动模块使用的是经典的L298N,主要是实验室一抓一大把,关于模块的详细说明可以搜索得到,不再赘述。
我们对于这个模块具体的使用如图我们做的是4轮驱动,把轮子分左右用一个驱动模块进行驱动,为了用PWM对小车进行速度控制,所以我们需要调用时钟,这里调用TIM4,使能PB8对左电机进行方向控制,使能PB9作为左电机的PWM信号,使能PA6对右电机进行方向控制,使能PB10作为右电机的PWM信号。

一边有俩电机对应俩轮子,所以,这里还进行了映射,PB8映射到PB5和PB6,对应左边的in1和in2,进行方向控制。
PA6映射到PA5和PA6,对应左边的in3和in4,进行方向控制。
更多具体的配置都在函数里面。
驱动部分并不是由我完全负责,所以我会在大体完成后找机会请当时一起完成的小伙伴一起校验。
在驱动部分,我想再主要挑一部分详细谈谈。
当时我们在对于进行差速控制部分有一个想法,让它实现从零开始逐步加速或者最高速逐步减速,同时也完成要求的三挡速度。
对于要求的三挡速度,其他选了小车的组,据我观察,应该都是在函数里面写好了预先配置3个的PWM占空比,来实现。
当时是我负责的这个功能的实现,我觉得这样写只能单一完成那个要求,然后为了达成我们预想的差速调节,于是我在主函数设置一个变量来代表占空比,然后motor.c里面引进并在后面的调速函数和三挡预置速度函数调用,就能够实现这两个功能了。里面更改占空比的数值是我们测试调节修改出来的。

在控制方向上,我们有旋转和有一定精度的角度的旋转。功能完成也是依靠调节占空比,不再赘述。

超声波部分我们采用的模块是HC-SR04,同样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块,这一部分比较搞的是什么,是超声波模块需要5v供电,及其重要,我们一开始代码调试好后,一直显示不出来正确的数据,一直为0(我们有加OLED显示模块,所以可以方便测试),从驱动做好后一直顺风顺水突然在这卡壳了,弄得我们自闭许久。后来在网上查到是5v供电后,一改立马成功。

OLED显示
我们用的0.96寸7针显示模块,代码部分也没什么好说的,网上找到读懂后直接调用就行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oled.h"
#include "hcsr04.h"
/*
void ZYSTM32_run(int speed,int time);       //前进函数
void ZYSTM32_brake(int time);               //刹车函数
void ZYSTM32_Spin_Left(int speed,int time); //左旋转函数
void ZYSTM32_Spin_Right(int speed,int time);//右旋转函数
void ZYSTM32_back(int speed,int time);      //后退函数
*/
float length=0,sum=0;
         u16 tim;
         uint j=0;
int i=2000;
int main(void)
{
         u8 key;
          float distance;
         delay_init();
         TIM4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CH_SR04_Init();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ZYSTM32_brake(500);
         NVIC_Config();
         while(1)
                {
                         key=Remote_Scan();
                        distance=Senor_Using();
                        OLED_ShowString(0,2,"distance is");
                        OLED_ShowNum(0,4,distance,8,20);
                        if(distance>30)
                        switch(key)
                        {
                                case 98:ZYSTM32_run(100);break;
                                case 2:ZYSTM32_brake(100);break;
                                case 34:ZYSTM32_Spin_Left(100);break;
                                case 168:ZYSTM32_back(100);break;
                                case 194:ZYSTM32_Spin_Right(100);break;
        case 104:speedchange(1);break;
        case 152:speedchange(2);break;
        case 176:speedchange(3);break;
                                case 48:turnleft45(220);break;                //4
                                case 24:turnright45(220);break;                //5
                     case 16:turnleft45(50);break;     //7
        case 56:turnright45(50);break;                //8
                                case 224:speeddown();break;
                                case 144:speedup();break;
                        }
                        else
                                {
                                        ZYSTM32_back(100);
                                        delay_us(50);
                                        ZYSTM32_brake(100);
                        }
                }
}

网友A(2020-09-19):
为什么用红外遥控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