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调温 无反应 求帮助

楼主(2020-07-02):
主要通过Protues和Keil联合仿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keyscan.h>
extern void scan_full(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extern bit key_ok;
unsigned char pwm_set,key_value;
unsigned char count;
sbit PWM=P3^6;
bit up,down,set_flag;
unsigned char code BCD[]={0x3f,0x06,0x5b,0x4f, //此处是将0-F转换成相应的BCD码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pwm(void) interrupt 5//定时器2产生PWM波形
{
        TF2=0;                                        //定时器2的溢出标志要软件清除,
                                                        //但当RCLK或TCLK为1时由硬件清除
        if((count>=pwm_set)&&(count<10))
                PWM=1;
        else        PWM=0;
        count++;
        if(count==10)
        count=0x00;

}

void key_pwm(unsigned char x)//把键值转化为PWM设置值
{
        switch(x)                                //把矩阵键盘转化为独立键盘
        {
                case 1:up=1;break;
                case 2:down=1;break;
                case 3:set_flag=!set_flag;break;
                default:break;
        }

        if(up&&set_flag)                //设置PWM参数:pwm_set
        {
                pwm_set++;
                up=0;
                if(pwm_set>=10)
                pwm_set=0x00;
        }
        if(down&&set_flag)
        {
                pwm_set--;
                down=0;
                if(pwm_set==0xff)
                pwm_set=9;
        }
        if(!set_flag)
        {
                up=0;
                down=0;
        }
}

void main(void)
{
        TH2=0xb1;        //定时20MS
        TL2=0xe0;
        RCAP2H=0xb1;//定时器2溢出时会把这个单元的内容送到TH2和TL2中
        RCAP2L=0xe0;
        EA=1;
        ET2=1;
        TR2=1;
        while(1)
        {
                scan_full();        //看是否有键按下
                if(key_ok)                //有键按下,则判断到底是哪个键按下
                {
                        key_value=key_scan();//键值送key_value暂存
                        P0=~BCD[key_value];         /*此三句是将键值显示出来*/
                          P2=0xfe;                        /**                                                 */
                        delay1(200);                /*************************/
                        key_pwm(key_value);  //调用键值转PWM设置参数函数
                        key_value=0x00;                 //清除键值,以免一次按下,多次响应
                }
                P0=~BCD[pwm_set];                /***此三句是将pwm_set值显示出来*/
                P2=0xfd;                                /*******                                        */
                delay1(2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