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 加减速 正反转

楼主:
本设计研究的是基于
51单片机的步进电机控制系统。采用单片机AT89C51作为控制核心,通过五个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状态,即控制启停、正反转、加减速,并利用八位的数码管显示步进电机的速度等级。本设计的硬件部分主要由单片机、键盘控制模块、电机驱动模块、数码管显示模块以及电源模块五部分组成。

编程实现方式有两种,查询和中断。全部文件都在附件中上传了。

软件设计部分本控制算法分为查询方式和中断方式两种控制算法。相比于查询方式,中断方式按键响应延时更小。主要的思路是:主函数先初始化相关寄存器后,在while循环中不断执行键盘扫描函数,而步进电机控制函数在调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以下是算法解析:

步进电机采用八拍控制,数码管显示0-9的数字。预先设定对应的16进制数,存入数组。
本设计研究的是基于51单片机的步进电机控制系统。采用单片机AT89C51作为控制核心,通过五个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状态,即控制启停、正反转、加减速,并利用八位的数码管显示步进电机的速度等级。本设计的硬件部分主要由单片机、键盘控制模块、电机驱动模块、数码管显示模块以及电源模块五部分组成。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本设计主要实现的功能:
(1)5 个按键控制整个电路,对应功能分别是:启动    / 暂停、正转、反转、加速、减速。
(2)数码管显示电机转动速度的等级;

uchar cw[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正转

uchar ac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反转

uchar 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段码

声明相关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         //延时函数

void scan_key();                              //键盘扫描

void display(uchar num);      //显示函数

定时器中断控制函数:index是一个循环系数,每次进入中断,系数自增一,当index到达预设的速度档位,就执行电机控制部分。

void MOTOR_control()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TH1=(65536-10000)/256;

       TL1=(65526-10000)%256;

       index++;

       if(index >= loop)  //循环系数

       {

              index=0;

              if(sw==1)

              {

                     step++;    //步进值

                     if(step>8)

                     {

                            step=0;

                     }

                     else

                     {

                            if(flag==1)

                            {

                                   P2=cw[step-1]; //正转

                            }

                            else

                            {

                                   P2=acw[step-1];  //反转

                            }

                     }

              }

              else P2=0x00;}}

网友A(2020-07-03):
附件里的仿真文件是仿真文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件里的仿真文件是仿真文件吗

是的,是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C(2021-01-23):
你好,STC89C51单片机可以用吗?

网友C:
STC89C51单片机可以用吗?电机的转速大致范围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C:
STC89C51单片机可以用吗?电机的转速大致范围是多少

楼主,希望你看到后回答下。谢谢

网友D:
为什么我复制来不能用

网友C(2021-03-19):
请问如何让基础速度加快一些

网友E:
步进电机控制是基础动作,一定要学好这个

网友F(2021-09-21):
新手,可以直接学这个有压力嘛?

网友B(2022-01-08):
引用 网友C:
楼主,希望你看到后回答下。谢谢

51的都可以用的

网友G(2023-03-22):
谢谢你的宝贵资料,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