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8的图搬运到8.9上运行无结果(7.8可以)

楼主(2020-07-02):
这是啥问题,该怎么解决各位大佬

楼主:
Q4那边的线连上还是没反应

网友A:
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了?

网友B:
373 引脚是未显示高低电平,要么是未载入程序要么电路不对

网友C:
不可以搬运到8.9上

先打开proteus8.9
然后 文件  打开工程
看到最底  工程文件  改  所有文件

就可以看到 7.8 版本 的 dsn 文件
点一下  点打开 就 ok

网友D:
有没有重新导入hex文件。不行的话可以看看链接的方法
图解Protues8.0以上的版本如何打开低版本的仿真 - 单片机仿真论坛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176526-1.html

网友E:
最后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解决了么?

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上查到了教程从旧版本导入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