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UC029单片机例程分享 有iar与Keil工程源码

楼主(2020-07-02):
新唐NUC029单片机的一些常用功能程序分享给大家学习

网友A:
NuMicro® NUC029系列是以ARM® Cortex® -M0为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适用于工业控制以及需
要多种通信接口、高集成度、高性能、低成本的应用。 Cortex® -M0是最新的ARM® 嵌入式处理器,
拥有 32位机的性能以及与传统 8位机相当的价格 。 NuMicro® NUC029系列包括 3个型号 :
NUC029LAN, NUC029TAN 及 NUC029FAE
NUC029LAN/NUC029TAN最高可运行到50MHz, 工作电压2.5V ~ 5.5V,温度-40℃ ~ 85℃;
NUC029FAE最高可运行到24MHz,工作电压2.5V ~ 5.5V,温度-40℃ ~ 105℃;因此,NUC029系
列可以支持工业控制及需要高效能CPU的应用;
NUC029LAN/NUC029TAN提供64K/32Kbyte flash, 4Kbyte data flash, 4Kbyte ISP flash以及
4Kbyte SRAM。 NUC029FAE 提供 16 Kbytes flash, 可配置大小的 Data Flash (与程序flash共享), 2
Kbytes ISP flash,及 2Kbytes SRAM.
NUC029集成了一些系统级的外设功能,例如: I/O口, EBI(外部总线接口),定时器,
UART, SPI, I2C, PWM, ADC, WDT(看门狗定时器), WWDT(窗口型看门狗定时器),模拟比较器,
Brown-out Detector(掉电检测器),这可以显著降低外部器件数量,电路板空间以及系统成本。
这些外设使得NUC029适用于广泛的应用。
此外, NuMicro® NUC029系列带有ISP(在系统编程)和ICP(在电路编程)功能, 以及IAP(在
应用中编程) 允许用户无需取下芯片,直接在电路板上对程序存储器进行升级。

网友B:
新唐的可以,性价比高。51系列的也不错

网友C(2021-02-19):
请问keil4 里面没有nuc029lan芯片种类 怎么办呀?下载不到nuc029的DFP

网友D(2022-10-15):
有最小系统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