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合适的三相无刷驱动芯片,要输出频率越低越好,不要超过2k

楼主(2020-07-02):
我之前用的JY01,20K固定输出。mos温度上升太快,承受不住

网友A:
MS4931、AT4931 、HT66FM5230,还有一种是HP刀箱的三相无感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4931、AT4931 、HT66FM5230,还有一种是HP刀箱的三相无感无刷

谢谢~4931输出控制频率跟jy01一样是20k太高了,我去看一下第三个

网友B(2023-10-04):
引用 网友A:
MS4931、AT4931 、HT66FM5230,还有一种是HP刀箱的三相无感无刷

推荐的这几个某一个宝都没有

网友C:
频率低噪音不会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