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从机地址检测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0-07-02):
I2c主机在总线上发送地址数据后 从机如何把自己的地址和主机发送的地址数据进行对比 如果有两个从机 他们对比时是同时进行的吗

网友A:
IIC从机地址有8位;
前面四位是从机类型地址,不同类型的从机这四个地址不一样,比如LCD显示屏1111H 存储IC是1100H(举例说明实际并不是这个地址)
然后接下三位是针对同种类型从机的(A2 A1 A0)可以通过硬件配置成不同数值,通过接VCC或者gnd配置成8个不同的地址(相同类型从机最多挂载8个),能通过IIC通讯的从机都有能配置这三个地址的引脚,有些可能厂家觉得一个一起里面不太可能出现两个相同的从机就直接封装好了(比如显示屏,我买过好几个厂家都直接帮我2个地址)
最后一位就是读写位0为写1为读

网友B:
每个IIC器件都有着自己的地址,有的IIC器件是可以通过外部引脚来改变自己的地址的
如果是使用相同的时钟和数据线,那么,发送一条启动信号之后,所有的IIC器件都会开始接收地址数据,这个时候,主机就会发送某个地址过去,只有相同地址的IIC器件才会响应,其它不是这个地址的IIC器件不会响应的
也会地址相同的两个不同IIC器件,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地址,肯定是不用使用相同的时钟和数据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