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写延时程序的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 自己看着视频学51单片机过程中,延时函数都是用stc-isp得到的,然后这两天看到红外通信,需要一边延时一边判断,代码都是类似如下的形式,想知道都是怎么写出来的,希望大佬们解答 非常感谢!!!(就是类似图中那种等待9ms的,同时还能带着判断 while((IRIN==0)&&(err>0))

批注 2020-07-02

网友A(2020-07-02):
对了 图是在站内粘贴过来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65191-1.html

网友B:
sloop:
        mov cx,0018h;延时程序
        LOOP $
        dec ax
        jnz sloop
        ret

网友C:
1)空操作延時 (12MHz)
  void delay10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2)循環延時  (12MHz)
Void delay500ms()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for(j=202;j>0;j--)
         for(k=81;k>0;k--);
}

延時總時間=[(k*2+3)*j+3]*i+5
k*2+3=165 us
165*j+3=33333 us
33333*i+5=500000 us=500 ms

3)計時器中斷延時(工作方式2) (12MHz)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0;
unsigned int num=0;
void main()
{
  TMOD=0x02;
  TH0=6;
  TL0=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num==4000)
    {
      num=0;
      led=~led;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num++;
}

4)C程序嵌入組合語言延時
#pragma asm
……
組合語言程序段
……
#pragma enda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