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受数据问题:怎么让串口只接受数字1 才做出响应?

楼主(2020-07-02):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timer1;
sbit DIR = P1^2;//位定义DIR为P1.0口,控制步进电机转向
sbit ENA=P1^1; //位定义ENA为P1.1,控制步进电机的使能
sbit PWM=P1^0;//控制输出脉冲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system_Ini()   //调用子函数初始化定时器T1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bit receiveFlag = 0;

main()
{
int count = 0;
system_Ini();  //调用子函数初始化定时器 T1
UsartInit();
IE = 0X92;//开T0,串口中断,开总中断10010010

while(1)
{
    if(receiveFlag)
  {
    count = 0;
    receiveFlag = 0;
    while(count < 205)
    {
        if (timer1>10)         //决定这一个脉冲的周期时间,此处为0.5ms*10=5ms
            {
                 timer1=0;
                 count ++;
            }
         if (timer1<3)
            {
                 PWM=0;
            }
        else
            {
                 PWM = 1;
            }
     }
   }
}
}
void T1zd(void) interrupt 1 //开定时器0中断     T0中断
{
TH0 = 0xfe;
TL0 = 0x33;
timer1++;//计数+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相应中断
{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receiveFlag = 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延时
{
        while(t--)
        {
      ;
        }
}

楼主:
求问 怎么让串口只接受一个固定的数值 比如说只接受1的时候才做出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问 怎么让串口只接受一个固定的数值 比如说只接受1的时候才做出响应

你的串口中断函数写错了。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响应中断
{
        unsigned char i;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i=SBUF; //获取SBUF接收到的数据
        if(i==1)
          receiveFlag = 1;
        else
          receiveFlag = 0;
}

网友B:
串口中断也可以这样写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响应中断
{
        unsigned char dat;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dat=SBUF; //获取SBUF接收到的数据
        if(dat=='1')
      {
      //接收到1执行的程序
      }
if(dat=='2')
      {
      //接收到2执行的程序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口中断函数写错了。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响应中断
{

好的好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中断也可以这样写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响应中断
{

谢谢啦

网友C:
你就把接受的数据存在一个数组里面,然后判断符不符合。再定一个判断后的变量标志位,在main函数里面执行

网友D:
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楼主对单片机及串口通讯原理还未搞清楚。
1、你不可能让串口只接收数字。
2、你也没有对数字做出定义。
3、但是你可以在串口收到数据后,用程序做个筛选,如果不是你需要的数据就放弃它。这样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