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错在哪里了?还是我取字模取错了?显示不了我想要的·文字

楼主(2020-07-02):
#include <reg52.h>

#define 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int32 unsigned long

int8 flag;
int8 n;
int8 code table[][1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  Fixedsys12;  ??????????:?x?=16x16   --*/
0xBF,0xBF,0xB0,0xB7,0xB7,0xB7,0xB0,0xBF,0xB0,0xB7,0xB7,0xB7,0xB0,0xBF,0xBF,0xFF,
0xFF,0xFF,0x00,0x7F,0x9D,0xFE,0x01,0xFF,0x00,0x7F,0x9D,0xFE,0x01,0xFF,0xFF,0xFF,

/*--  ??:  ?  --*/
/*--  Fixedsys12;  ??????????:?x?=16x16   --*/
0xF7,0xF7,0xF0,0x07,0xF7,0xF0,0xFF,0x80,0xBB,0xBB,0xBB,0xBB,0x80,0xFF,0xFF,0xFF,
0xFD,0xBB,0x57,0xEF,0x97,0x79,0xFD,0x01,0xBD,0xBD,0xBD,0xBD,0x01,0xFD,0xFD,0xFF,

/*--  ??:  ,  --*/
/*--  Fixedsys12;  ??????????:?x?=16x1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E5,0xE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  --*/
/*--  Fixedsys12;  ??????????:?x?=16x16   --*/
0xFE,0xFD,0xF3,0x87,0xF7,0xF7,0xF7,0x00,0xF7,0xF7,0xF7,0xF7,0xF7,0xF7,0xFF,0xFF,
0xFD,0xFD,0xBD,0xBD,0xBD,0xBD,0xBD,0x01,0xBD,0xBD,0xBD,0xBD,0xBD,0xFD,0xFD,0xFF,

/*--  ??:  ?  --*/
/*--  Fixedsys12;  ??????????:?x?=16x16   --*/
0xFF,0xFF,0xFF,0x80,0xBE,0xBE,0xBE,0xBE,0xBE,0xBE,0xBE,0x8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00,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00,0xFF,0xFF,0xFF,0xFF,

/*--  ??:  ?  --*/
/*--  Fixedsys12;  ??????????:?x?=16x16   --*/
0xFF,0xF8,0xFF,0x00,0xF7,0xFB,0xEF,0xEF,0xEF,0x00,0xEF,0xEF,0xE0,0xFF,0xFF,0xFF,
0x7F,0xFF,0xFF,0x00,0xFF,0x7E,0x7D,0x73,0x4F,0x3F,0x4F,0x73,0x7D,0x7E,0x7E,0xFF,

/*--  ??:  ?  --*/
/*--  Fixedsys12;  ??????????:?x?=16x16   --*/
0xFF,0xFF,0xF8,0xC6,0xDE,0xDE,0xDE,0xD0,0xBE,0xBE,0x3E,0xBE,0xFE,0xFE,0xFF,0xFF,
0xFF,0xFB,0xF7,0xEF,0x9F,0xFD,0xFE,0x01,0xFF,0xFF,0xBF,0xDF,0xEF,0xF3,0xFF,0xFF};

void delay(void);
int16 offset;

void main(void)
{
    int8 i;
    int8 *p;
    flag=0x10;
    n=0;
    TMOD=0x01;
    TH0=0xb1;
    TL0=0xe0;
    ET0=1;
    EA=1;
    TR0=1;

    p=&table[0][0];

    while (1)
    {
        for (i=0;i<8;i++)    //ÏÔê¾×ó°ë±ßÆáÄ»
        {
            P0=*(p+offset+2*i);
            P2=i|0x08;    //P2.4=0,P2.3=1 Ñ¡ÖDU2, êä3öé¨ÃèÂë¸øU6
            delay();

            P0=*(p+offset+2*i+1);
              P2=i|0x10;   //P2.4=1,P2.3=0 Ñ¡ÖDU3, êä3öé¨ÃèÂë¸øU7
            delay();
        }
        for (i=8;i<16;i++)     //ÏÔê¾óò°ë±ßÆáÄ»
        {
            P0=*(p+offset+2*i);
             P2=(i-8)|0x20;   //P2.5=1 P2.4=0, P2.3=0 Ñ¡ÖDU4,êä3öé¨ÃèÂëU8
            delay();

            P0=*(p+offset+2*i+1);
             P2=(i-8)|0x40;   //P2.6=1 P2.5=0, P2.4=0 Ñ¡ÖDU5,êä3öé¨ÃèÂëU9
            delay();
        }
    }
}

void delay(void)
{
    int16 i;
    for (i=0;i<50;i++)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3
{
    TF0=0;
    TH0=0xb1;
    TL0=0xe0;
    if (n<10)
    {
    n++;
    }
    else
    {
    offset+=2;
    if (offset>480)
            offset=0;
        n=0;
    }

网友A:
取模要知道方向、高低位

网友B:
不要急着取模,先显示数字字母之类的,确保显示没有问题再考虑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