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PWM疑问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在看STC8A系统单片机的规格书时,对PWM的CL/CH寄存器有点疑问。
如果我在主函数里对CH/CL寄存器赋了初值,启动计数器,当第一次溢出后,需要进入中断对CH/CL重新赋值吗?如果不进中断赋值,下次是不是就从0开始计数了?另外,进中断后,再次赋值后,是否还要再启动计数器?
谢谢。

网友A(2020-07-02):
我给你来个程序, 可以参考一下

//一个SPWM带有死区的程序 用STC8A8K64S4A12单片机编写的SPWM
//介绍了一种高性能微机控制的单相 SPWM 变频调速系统
// SPWM信号经低通滤波后可变换为正弦波,窄带范围内的方波经低通滤波后可变换为相应频率的正弦波
//程序能用,如果不是你想要的频率,那就 自己改一下数据 记得同时要替换数组里面的值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8.H"
unsigned int code T_SinTable[]={         //SPWM正弦波查表200个值
1220, 1256, 1292, 1328, 1364, 1400, 1435, 1471, 1506, 1541,  //1
1575, 1610, 1643, 1677, 1710, 1742, 1774, 1805, 1836, 1866,  //2
1896, 1925, 1953, 1981, 2007, 2033, 2058, 2083, 2106, 2129,  //3
2150, 2171, 2191, 2210, 2228, 2245, 2261, 2275, 2289, 2302,  //4
2314, 2324, 2334, 2342, 2350, 2356, 2361, 2365, 2368, 2369,  //5
2370, 2369, 2368, 2365, 2361, 2356, 2350, 2342, 2334, 2324,  //6
2314, 2302, 2289, 2275, 2261, 2245, 2228, 2210, 2191, 2171,  //7
2150, 2129, 2106, 2083, 2058, 2033, 2007, 1981, 1953, 1925,  //8
1896, 1866, 1836, 1805, 1774, 1742, 1710, 1677, 1643, 1610,  //9
1575, 1541, 1506, 1471, 1435, 1400, 1364, 1328, 1292, 1256,  //10
1220, 1184, 1148, 1112, 1076, 1040, 1005, 969, 934, 899,  //11
865, 830, 797, 763, 730, 698, 666, 635, 604, 574,  //12
544, 515, 487, 459, 433, 407, 382, 357, 334, 311,  //13
290, 269, 249, 230, 212, 195, 179, 165, 151, 138,  //14
126, 116, 106, 98, 90, 84, 79, 75, 72, 71,         //15
70, 71, 72, 75, 79, 84, 90, 98, 106, 116,          //16
126, 138, 151, 165, 179, 195, 212, 230, 249, 269,  //17
290, 311, 334, 357, 382, 407, 433, 459, 487, 515,  //18
544, 574, 604, 635, 666, 698, 730, 763, 797, 830,  //19
865, 899, 934, 969, 1005, 1040, 1076, 1112, 1148, 1184,  //20

};

#define        PwmClk_1T        0
#define        PwmClk_2T        1
#define        PwmClk_3T        2
#define        PwmClk_4T        3
#define        PwmClk_5T        4
#define        PwmClk_6T        5
#define        PwmClk_7T        6
#define        PwmClk_8T        7
#define        PwmClk_9T        8
#define        PwmClk_10T        9
#define        PwmClk_11T        10
#define        PwmClk_12T        11
#define        PwmClk_13T        12
#define        PwmClk_14T        13
#define        PwmClk_15T        14
#define        PwmClk_16T        15
#define        PwmClk_T2        16

#define        EAXSFR()                P_SW2 |=  0x80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SFR(XSFR) */
#define        EAXRAM()                P_SW2 &= ~0x80        /* MOVX A,@DPTR/MOVX @DPTR,A指令的操作对象为扩展RAM(XRAM) */
#define        PWM_Enable()        PWMCR |=  0x80        /* 使能PWM波形发生器,PWM计数器开始计数 */
#define        PWM_Disable()        PWMCR &= ~0x80        /* 关闭PWM波形发生器 */
#define P2n_standard(bitn)                        P2M1 &= ~(bitn),        P2M0 &= ~(bitn)
#define P2n_push_pull(bitn)                        P2M1 &= ~(bitn),        P2M0 |=  (bitn)
#define P2n_pure_input(bitn)                P2M1 |=  (bitn),        P2M0 &= ~(bitn)
#define P2n_open_drain(bitn)                P2M1 |=  (bitn),        P2M0 |=  (bitn)
#define        PWM_VECTOR                22

#define        PWM_DeadZone        12        /* 死区时钟数, 6 ~ 24之间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bit OE245 =P4^1;
sbit LED_OUT =P3^3;
//LED是自己任意定义且容易记忆的符号
#define Port P1                         //设置CPU和模块的通讯接口

u8        PWM_Index;        //SPWM查表索引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d) //延时函数
{
  while(d--);
}

//========================================================================
// 函数: void        PWM_config(void)
// 描述: PWM配置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 备注:
//========================================================================
void        PWM_config(void)
{

  EAXSFR();                        // 访问XFR

  PWM3T1 = 65; // 第一个翻转计数

  PWM3T2=1220;         // 第二个翻转计数
  PWM3CR =0;         // PWM3输出选择P2.3, 无中断
  PWM3CR  |=  0x80;        // 相应PWM通道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ENC30
  PWM3CR &= ~0x40;        // 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0 C3INI

  P23 = 0;
  P2n_push_pull(1<<3);        //IO初始化, 上电时为高阻

  PWM4T1= 65-PWM_DeadZone;                        // 第一个翻转计数低字节

  PWM4T2 = (1220+PWM_DeadZone); // 第二个翻转计数高字节

  PWM4CR = 0;        // PWM4输出选择P2.2, 无中断
  PWM4CR  |=  0x80;        // 相应PWM通道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ENC40
  //        PWMCFG &= ~0x04;        // 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0  C4INI
  PWM4CR |=  0x40;        // 设置PWM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1
  P24 = 1;
  P2n_push_pull(1<<4);        //IO初始化, 上电时为高阻

  PWMC = 2400;        // PWM计数器的高字节  //设置PWM周期为 2400 个PWM时钟  1/( 1/24M * 2400) =10KHz

  PWMCKS = PwmClk_1T;        // 时钟源: PwmClk_1T,PwmClk_2T, ... PwmClk_16T, PwmClk_Timer2

  EAXRAM();                        // 恢复访问XRAM

  PWMCR |= ENPWM;                // 使能PWM波形发生器,PWM计数器开始计数
  //        PWMCR &= ~ECBI;                // 禁止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PWMCR |=  ECBI;                // 允许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        PWMFDCR = ENFD | FLTFLIO | FDIO;        //PWM失效中断控制,  ENFD | FLTFLIO | EFDI | FDCMP | FDIO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OE245 =0;
  LED_OUT =1;
  PWM_config();        //初始化PWM
  PWM_Enable(); //启动PWM模块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 (1)     //主循环
  {
    for(i=1;i!=0;i<<=1)  // 0000 0000
    {
      Port =~i; //0111 1111
      delay(200000);  //用于改变闪烁频率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PWM中断函数************************/

void PWM_int (void) interrupt PWM_VECTOR
{
  u16        j;
  u8        SW2_tmp;

  if(PWMCFG & CBIF)        //PWM计数器归零中断标志 PWMCFG
  {
    PWMCFG &= ~CBIF;        //清除中断标志

    SW2_tmp = P_SW2;        //保存SW2设置
    EAXSFR();                //访问XFR

    j = T_SinTable[PWM_Index]; //相应频率的正弦波的值

    PWM3T2H = (u8)(j >> 8);        //第二个翻转计数高字节

    PWM3T2L  = (u8)j;                        //第二个翻转计数低字节

    j += PWM_DeadZone;                //死区
    // 指向PWM4

    PWM4T2H = (u8)(j >> 8);        //第二个翻转计数高字节

    PWM4T2L = (u8)j;                        //第二个翻转计数低字节
    P_SW2 = SW2_tmp;        //恢复SW2设置

    if(++PWM_Index >= 200)        PWM_Index = 0; //执行200次

  }

}

/*
单片机SPWM波 产生正弦波的源程序及工具
http://www.51hei.com/bbs/dpj-55510-1.html

*/

单片机SPWM波 产生正弦波的源程序及工具
http://www.51hei.com/bbs/dpj-55510-1.html

网友A:
PWM的CL/CH寄存器是内部用,实际应用中 不需要对CH/CL寄存器赋了初值

//PWM调光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define CYCLE           0x1000

sfr     P_SW2       =   0xba;
sfr     PWMCFG      =   0xf1;
sfr     PWMIF       =   0xf6;
sfr     PWMFDCR     =   0xf7;
sfr     PWMCR       =   0xfe;

#define PWM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f0)
#define PWM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f2)
#define TADCP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f3)
#define PWM0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0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2)
#define PWM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4)
#define PWM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5)
#define PWM1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0)
#define PWM1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1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4)
#define PWM1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5)
#define PWM2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0)
#define PWM2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22)
#define PWM2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4)
#define PWM2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25)
#define PWM3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0)
#define PWM3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32)
#define PWM3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4)
#define PWM3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35)
#define PWM4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0)
#define PWM4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42)
#define PWM4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4)
#define PWM4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45)
#define PWM5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50)
#define PWM5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52)
#define PWM5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4)
#define PWM5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55)
#define PWM6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60)
#define PWM6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62)
#define PWM6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4)
#define PWM6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65)
#define PWM7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70)
#define PWM7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72)
#define PWM7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4)
#define PWM7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75)

void PWM_Isr() interrupt 22
{
    static bit dir = 1;
    static int val = 0;

    if (PWMCFG & 0x80)
    {
        PWMCFG &= ~0x80;                        //清中断标志
        if (dir)
        {
            val++;
            if (val >= CYCLE) dir = 0;
        }
        else
        {
            val--;
            if (val <= 1) dir = 1;
        }
        _push_(P_SW2);
        P_SW2 |= 0x80;
        PWM0T2 = val;   //PWM0在计数值为 val 地方输出高电平
        _pop_(P_SW2);
    }
}

void main()
{
    P_SW2 = 0x80;
    PWMCKS = 0x00;                              // PWM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C = CYCLE;                               //设置PWM周期为
    PWM0T1= 0x0000;   //PWM0在计数值为0000H地方输出低电平
    PWM0T2= 0x0001;   //PWM0在计数值为0000H地方输出高电平
    PWM0CR= 0x80;                               //使能PWM0输出
    P_SW2 = 0x00;

    PWMCR = 0xc0;                               //启动PWM模块
    EA = 1;

    while (1);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的CL/CH寄存器是内部用,实际应用中 不需要对CH/CL寄存器赋了初值

angmall大神,你好。
如果不对CH/CL赋值,那么如果主频一旦定好,PWM的频也就被定下来了(固定为1~1/12的主频)。如果我的T0定时器已被占用,但我又想要我自己设定的PWM频率,应该怎么操作呢?
如果想得到可变的PWM频率,是不是只能用T0实现?我的理解对吗?
谢谢大神。

网友C:
貌似跟T0没啥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跟T0没啥关系

这个应该是有死区的PWM应用?当CPS为010时,可选T0溢出脉冲作为PWM时钟源。可以达到控制PWM频率的问题。
我现在希望用STC8A做DC12V转AC220V逆变器,SPWM方式生产AC220正弦波。所以希望在不使用T0的情况下,控制我想要的PWM频率。占空比已经是确定的了,基于SPWM每周期点数就定下来了。

网友C:
不需要用T0,用的是STC8A的增强型PWM,在PWM中断中按正弦波改变脉宽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 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我动手试试。

网友D(2021-07-06):
非常感谢,马上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