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这个仿真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7-02):
求解各位大神 这个仿真电路是什么意思 看不懂

网友A:
如果看不懂,你也一定不知道这个仿真拿来何用,又何必让别人解答,解答了还是没用

网友B:
单片机电路起作用的是程序,光看图是不能完全确定用途的。

网友C:
测试电流?!图还画图了,单片机都爆了。。。。

网友C:
继电器控制部分错了!

网友D:
我猜是电流电压显示装置

网友E:
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