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一个RS485接口如何采集多个传感器信号?

楼主(2020-07-02):
例如,工控机rs485接口采集倾斜传感器和陀螺仪的信号

方案1:
硬件要求:传感器支持485输出、支持主动访问模式(收到请求指令后发送一条数据)
连接方式:工控机通过485总线与多个传感器相连
数传方式:工控机广播请求倾斜传感器数据的命令,跳转到读的状态,释放总线,等待对应传感器回复,收到消息后,广播请求陀螺仪数据的命令,跳转到读的状态,释放总线,等待对应传感器回复……这样就能取到两个传感器的信号。
协议:无协议

方案2:
硬件要求:模拟量数据采集卡,传感器输出为电压或电流
连接方式:倾斜传感器和陀螺仪连接到数据采集卡上,数据采集卡通过RS485连到工控机
数传方式:走modbus RTU协议

这两种方案可行吗?哪种方案更实用,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

多谢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好!
1、一共有多少个传感器?
2、传感器是否支持地址通讯?
3、

网友B:
如果传感器支持485通信,感觉方案一方便一些

网友C:
RS-485多个设备之间通讯而不用通讯协议? 呵呵。
话说的不好听: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通讯,什么是RS-485,RS-232......
呃,推荐采用方案2,modbus RTU协议或者自定义协议。

网友D:
倾斜传感器和陀螺仪传感器支持485总线的太少了,这类传感器绝大部分都是模拟量输出。如各采集点距离不远,可采用方案2,这样传感器选择范围宽。
如各采集点距离30M以上,建议在各个点安装转换采集器,转换成485总线。一般每个有8-12路的。足够你组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