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elayXms有问题吗/已经输改过几次了,哪里出错了?

楼主: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看:

网友A(2020-07-02):
这个错误提示的是DelayXms附近,有语法错误。DelayXms(1000)前一条语句少了一个

网友B:
第13行赋值语句末尾没有分号

网友C:
错误是在delay附近,查找delay没有问题,那就上下看看,你这个是主函数13行没有分号

网友D:
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