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生成hex文件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我的每次都要一分钟

楼主(2020-07-02):
最近用KEIL MDK写程序,由于只会串口下载,不会在线调试。每次生成hex文件都要1分半钟,有点费时间。
有人知道这么长时间是正常的吗?或者怎么样可以缩短这个时间?

楼主:
自己也就写了几十行代码

网友A:
30s差不多

网友B:
win10是伤吗?

网友C:
看你的代码数量,一般都是10秒左右

网友D:
电脑运行的程序多了,再加上第三方防火墙,就慢了。

网友E:
这个还是要看电脑系统了,win10优化好了应该也不慢,楼主可以优化系统后再试

网友F:
你这是STM32单片机可以用swd下载器,某宝上不到20一个,能下载,能在线调试,占用swdio和swclk两个io口,而且下载只要几秒钟,你只是初学不是做产品的话多两个io少两个io对你影响不大。

网友G:
楼主问的是生成HEX需要的时间吗?貌似不选 魔法棒 ->OUTPUT选项的 creat batch file ,不会重新编译以前的文件,可能会快一点

网友H:
代码太多的话时间会长一点 我的一般在半分钟 代码少一点十多秒 需要看你电脑的性能如何

网友I:
得看你加入了多少文件 ,C51的话2秒左右,stm32多则一分钟

网友J:
工程要放在电脑最快的硬盘,我试过USB2.0的U盘要2分钟,电脑固态硬盘几秒

网友K:
只在初次建立项目的时候全局编译,后期就不要每次都全局编译。

网友L:
用不了一分钟,几秒就OK

网友L:
也要看你的代码量了,大的话可能会慢点,像51几秒就可以生成hex文件了

网友M:
是正常的,我也需要1分钟左右

网友N:
你里面包含了太多文件,有需要没有用到你也包含了  所以在编译的时候自然也就把其他的跟着一起编译了 导致编译时间很久。多余的库可以不用加进去。

网友O:
换一台好一点的电脑吧,我觉的应该是电脑差了导致的。以前用串口实时传输数据,老发现有数据丢失,换一好一点的电脑,就不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