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能不能生成exe格式的文件呢?需要怎么操作呢

楼主(2020-07-02):
Proteus软件怎么生成exe文件呀?

网友A:
Proteus应该不能生成exe

网友B:
你是想问能不能生成Hex文件吧,好像也不能,只能加载Hex文件。

网友C:
不能生成EXE文件!!!
只有debug和release两种模式,在release模式下会生成HEX文件。

网友D:
你是说仿真的动画吗?

网友E:
exe文件是pc机特有的可执行文件。proteus虽然运行在pc机,但是运行目的并不是生成exe文件,就像Word也不生成exe文件。你的问题纯属瞎想

网友F:
exe不是电脑软件吗?

网友G:
EXE文件是你编写的源程序编译以后生成的文件

网友H:
可以用Masm编程序,编译成功会生成exe文件,然后再加载到proteus8086中执行

网友I:
不能生成,这是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