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2_可编程定时计数器

楼主(2020-07-03):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2_可编程定时计数器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可编程外围定时计数器8253应用
//-----------------------------------------------------------------
//  说明: 本例运行时,按下8255 PC端口按键K1可启动8253定时器0,定时器0
//        工作于方式5,程序给8253提供随机的定时初值,定时到达后GATE0
//        触发INT0中断,中断程序输出提示音,并重置定时器.
//
//-----------------------------------------------------------------
#include "myfunc01.h"

//待显示信息缓冲
extern INT8U Disp_Buffer[8];
//上次按键状态
extern INT8U Pre_Key_State;
//对TCO设置的定时计数初值
extern volatile INT16U TC0_Count;

//-----------------------------------------------------------------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8U i;
        INT16U cnt;
        DDRA= 0xFF;                DDRB= 0xFF;
        DDRD= ~(_BV(PD2) | _BV(PD3));
        srand(87);
        MCUCR |= 0x82;
        COM_8255= 0B10001001;
        GICR= 0x40;
        while(1) {
                cnt= TC0_Count;
                for(i= 0; i< 8; i++) {
                        Disp_Buffer= cnt % 10;
                        cnt /= 10;
                        PB_8255= (INT8U)SEG_CODE[Disp_Buffer];
                        _delay_ms(2);
                        Key_Process();
                }
        }
}

//-----------------------------------------------------------------
// INT0中断子程序
//-----------------------------------------------------------------
ISR (INT0_vect)
{
        Sounder();
        Set_8253_TC0();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8255 PA,PB,PC端口及命令端口地址定义
//(定义前面加*可使得后面使用时不用再加*)
#define PA_8255                                *(INT8U*)0xFFB0
#define PB_8255                                *(INT8U*)0xFFB1
#define PC_8255                                *(INT8U*)0xFFB2
#define COM_8255                        *(INT8U*)0xFFB3

//8253 定时/计数器0及命令端口地址定义
#define TC0_8253                (INT8U*)0xFF70
#define COM_8253                (INT8U*)0xFF73

//8253 定时/计数器0/1的门控制位操作定义
#define TC0_G1()                PORTB |=  _BV(PB6)
#define TC0_G0()                PORTB &= ~_BV(PB6)

//蜂鸣器定义
#define BEEP() PORTB ^= _BV(PB0)
//0-9的共阳数码管段码表,最后一位为黑屏
static INT8U SEG_COD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void Sounder();
void Set_8253_TC0();
void Key_Process();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数字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2_可编程定时计数器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