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串口向串口助手发送字符串,串口助手显示只接收到第一个字符,什么问题?

楼主(2020-07-03):
我是通过二串口接收一串字符,然后通过一串口发送给串口助手,图如下

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

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

单片机向串口助手发送

单片机向串口助手发送

二串口接收函数

二串口接收函数

一串口发送函数

一串口发送函数

网友A:
换一个串口接收软件试试,有可能是串口软件问题

网友B:
建议单步调试试下,具体找出问题所在,KEIL 的调试功能还是很强的

网友C:
把接收ascll码改成接收16进制,看一下是不是乱码。用示波器抓一下看串口线上有没有脉冲,发送的过程中

网友D:
串口二接收里面不要清空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