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问题,在没有烧录程序前AIO4得到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的一半,而灌入程序后...

楼主(2020-07-03):
遇到一个问题,在没有烧录程序前AIO4得到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的一半,而灌入程序后,量测AIO电压比实际的电压低了0.207V,这是什么原因?AI01本来就是ADC口,不是复用的口

网友A:
adc采集电路的地线和普通地线分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采集电路的地线和普通地线分开了吗

经过了一个磁珠  人家量产的电路啊

网友B:
这个AIO4是ADC器件的端口还是单片机的端口,如果是单片机的端口,那肯定是要在程序中设定的
如果是ADC器件的话,那你就要看一下ADC器件的数据手册,它这个IO的输入电阻是多少,一般的ADC的输入电阻是很大的,但不排除也有输入电阻是几M欧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