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调度器问星整理版[可设置选择8/16/32位] 极小资源MCU操作系统

楼主(2020-07-03):
在原作者smset基础上增加1、可以在宏定义里选择8位 16位还是32位2、定义任务用TASK开头
//  任务0 任务定义以TASK开头
TASK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3、增加实时性更高的等待某条件定义。
4、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附件内容。

最近修改记录:

2020-07-03
  1、增加 普通函数无阻塞延时开关宏定义,方便在不使用普通函数无阻塞延时功能时减少RAM占用和更新任务的时间:
      NORMALDELAY  默认为0关闭,修改为1则打开

  2020-04-17
   1、同步smset的小小调度器1.11(16位定时器版),新增的等待某个条件或超时溢出
       WaitUtilT(A,TimeOut)
   2、在smset的WaitUtilT(A,TimeOut)基础上,增加等待某个条件为某个值或超时溢出
       WAITUNTILT(A,VAL,TimeOut)

  2019-05-30
  1、增加等待某个条件为某个值或超时溢出
      A条件变量;VAL条件值;TaskVAL超时值,不能为0,和TaskVAL的位数调度器定义的位数一样;ONLY超时判断唯一序号
      WAITUNTILO(A,VAL,TaskVAL,ONLY)
      每增加一个超时判断会增加一个调度器位数对应内存占用
  2、添加 void runTasks(void); 声明,确保部分编译器不会报错

  2019-05-29
   1、整合群主semet的普通函数无阻塞延时
   2、添加变量位数类型定义,方便根据编译器环境定义修改
   注意:无阻塞延时 只能被主任务,以及主任务调用的函数,及主任务调用的函数调用的函数使用

#ifndef __xxddq_H
#define __xxddq_H
/*
* @Project      : 小小调度器问星整理版
* @Descripttion : 可设置选择8/16/32版本,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
* @version      : 1.1.6 maintask版
* @Author       : smset
* @Date         : 2015-06-02 09:02:31
* @LastEditors  : 问星
* @LastEditTime : 2020-07-03 09:54:57
* @History      :
* 2020-07-03
* 1、增加 普通函数无阻塞延时开关宏定义,方便在不使用普通函数无阻塞延时功能时减少RAM占用和更新任务的时间:
*     NORMALDELAY  默认为0关闭,修改为1则打开
*
* 2020-04-17
*  1、同步smset的小小调度器1.11(16位定时器版),新增的等待某个条件或超时溢出
*      WaitUtilT(A,TimeOut)
*  2、在smset的WaitUtilT(A,TimeOut)基础上,增加等待某个条件为某个值或超时溢出
*      WAITUNTILT(A,VAL,TimeOut)
*
* 2019-05-30
* 1、增加等待某个条件为某个值或超时溢出
*     A条件变量;VAL条件值;TaskVAL超时值,不能为0,和TaskVAL的位数调度器定义的位数一样;ONLY超时判断唯一序号
*     WAITUNTILO(A,VAL,TaskVAL,ONLY)
*     每增加一个超时判断会增加一个调度器位数对应内存占用
* 2、添加 void runTasks(void); 声明,确保部分编译器不会报错
*
* 2019-05-29
*  1、整合群主semet的普通函数无阻塞延时
*  2、添加变量位数类型定义,方便根据编译器环境定义修改
*  注意:无阻塞延时 只能被主任务,以及主任务调用的函数,及主任务调用的函数调用的函数使用
*/

/****小小调度器开始********************************************/
//可根据编译器环境修改定义变量位数类型,如果出现重复定义错误提示,可以注释掉变量类型定义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8位变量类型定义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16位变量类型定义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32位变量类型定义

#define MAXTASKS 2          //定义调度器主任务数:1-255
#define BITS 8             //定义调度器位数可选值:8/16/32
#define NORMALDELAY 0       //普通函数无阻塞延时开关:0=关;1=开
#define SEM U16                            //信号量定义宏

#if (BITS==8)
#define TASK U8
#define TICKET_MAX 0xFF
#endif

#if (BITS==16)
#define TASK U16
#define TICKET_MAX 0xFFFF
#endif

#if (BITS==32)
#define TASK U32
#define TICKET_MAX 0xFFFFFFFF
#endif

volatile TASK timers[MAXTASKS];
#if (NORMALDELAY==1)
volatile TASK delaycount;
#endif
void runTasks(void);

//任务头
#define _SS static U8 _lc=0; switch(_lc){default:

//任务尾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TICKET_MAX;

//等待X个时钟周期
#define WaitX(tickets)  do { _lc=(__LINE__%255)+1; return (tickets) ;case (__LINE__%255)+1:;} while(0);

//等待某个条件
#define WaitUntil(A)    do { while(!(A)) WaitX(1);} while(0);

//等待某个条件为某个值        A条件变量;VAL条件值
#define WAITUNTIL(A,VAL)  do { WaitX(1);} while((A)!=VAL);

//等待某个条件或超时溢出
#define WaitUtilT(A,TimeOut)  do {static TASK _count=(TimeOut); do { WaitX(1); _count--; } while((!(A))&&(_count>0));} while(0);

//等待某个条件为某个值或超时溢出
#define WAITUNTILT(A,VAL,TimeOut)  do {static TASK _count=(TimeOut); do { WaitX(1); _count--; } while(((A)!=VAL)&&(_count>0));} while(0);

//等待某个条件为某个值或超时溢出        A条件变量;VAL条件值;TaskVAL超时值,不能为0,和TaskVAL的位数调度器定义的位数一样;ONLY超时判断唯一序号
#define WAITUNTILO(A,VAL,TaskVAL,ONLY)  do {static TASK A##ONLY;A##ONLY=TaskVAL;do {WaitX(1);A##ONLY--;} while((A)!=VAL && A##ONLY!=0);}while(0);

//只能用在RunTask调用的任务里 实时性更高 等待某个条件
#define WaitUntilR(A)    do { while(!(A)) WaitX(0);} while(0);

//只能用在RunTask调用的任务里 实时性更高 等待某个条件为某个值        A条件变量;VAL条件值
#define WAITUNTILR(A,VAL)  do { WaitX(0);} while((A)!=VAL);

//只能用在RunTask调用的任务里 实时性更高 等待某个条件或超时溢出
#define WaitUtilTR(A,TimeOut)  do {static TASK _count=(TimeOut); do { WaitX(0); _count--; } while((!(A))&&(_count>0));} while(0);

//只能用在RunTask调用的任务里 实时性更高 等待某个条件为某个值或超时溢出
#define WAITUNTILTR(A,VAL,TimeOut)  do {static TASK _count=(TimeOut); do { WaitX(0); _count--; } while(((A)!=VAL)&&(_count>0));} while(0);

//运行任务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 TASK d=TaskName(); while(timers[TaskID]!=d) timers[TaskID]=d;} } while(0);

//运行任务,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ASK d=TaskName(); while(timers[TaskID]!=d) timers[TaskID]=d;continue;} } while(0);

//调用子任务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TASK currdt; _lc=(__LINE__%255)+1; return 0; case (__LINE__%255)+1: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TICKET_MAX) return currdt;} while(0);

//调用子任务,传入一个参数,传入的参数需在释放CPU前使用
#define CallSub1(SubTaskName,p1) do {TASK currdt; _lc=(__LINE__%255)+1; return 0; case (__LINE__%255)+1:  currdt=SubTaskName(p1); if(currdt!=TICKET_MAX) return currdt;} while(0);

//调用子任务,传入二个参数,传入的参数需在释放CPU前使用
#define CallSub2(SubTaskName,p1,p2) do {TASK currdt; _lc=(__LINE__%255)+1; return 0; case (__LINE__%255)+1:  currdt=SubTaskName(p1,p2); if(currdt!=TICKET_MAX) return currdt;} while(0);

//初始化任务调度
#define InitTasks() do {U8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1]=0; } while(0);

#if (NORMALDELAY==0)
//更新任务
#define UpdateTimers() do{U8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TICKET_MAX)) timers[i-1]--;}} while(0);
#endif

#if (NORMALDELAY==1)
//更新任务
#define UpdateTimers() do{U8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TICKET_MAX)) timers[i-1]--;} if(delaycount>0) delaycount--;} while(0);

//普通函数无阻塞延时 只能被主任务,以及主任务调用的函数,及主任务调用的函数调用的函数 使用
#define DELAYX(tickets) do{delaycount=tickets;while(delaycount>0) {runTasks();}}while(0);
#endif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do{sem=0;}while(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define WaitSemX(sem, tickets) do{sem=tickets+1;WaitX(0);if(sem>1){sem--;return 1;}}while (0);

/*****小小调度器结束*******************************************************/

/*****调用示例*************************************************
#include "xxddq.h"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0 = P2^5;

//  任务0 任务定义以TASK开头
TASK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  任务1 任务定义以TASK开头
TASK task1(){
_SS
  while(1){
  // WaitX(100);
  // LED1=!LED1;
  test1();
  }
_EE
}
//  任务2 任务定义以TASK开头
TASK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  TIME0初始化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  TIM0中断服务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           //b7;
    UpdateTimers();     //更新任务
    RunTask(task0,0);   //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无阻塞延时 只能被主任务,以及主任务调用的函数,及主任务调用的函数调用的函数 使用
//TASK i 定义参数确保参数位数和调度器内定义的位数一样
void delayx(TASK i){
      DELAYX(i);        //普通函数无阻塞延时
}

//普通函数
void test1(){
     delayx(50);
     LED0=1;

     delayx(50);
     LED0=0;

     delayx(50);
     LED0=1;

     delayx(50);
     LED0=0;
}

//主任务 主任务函数名必须为 runTasks
void runTasks()
{
//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主循环
void main()
{
    InitT0();
    InitTasks(); //初始化任务,实际上是给timers清零

        //主循环或主循环内的函数或主循环函数调用的子函数里,必须有一个无阻塞延时函数执行
    while(1){
    //  delayx(1);        //无阻塞延时1个任务时钟
        test1();        //调用了无阻塞延时函数的普通函数
    //        runTasks();        //没有普通函数调用无阻塞延时函数时,可以只调用主任务
    }
}
**************************************************************/
#endif

楼主(2020-10-25):
2020-10-15
  1、整合SETJMP版.可通过定义SETJMP切换
     #define SETJMP 0            //版本选择:0=SWINCH版 1=SETJMP版

  2020-10-14
  1、增加LCBIT宏定义来设置_lc变量类型.
          #define LCBIT 0                        //选择_lc的变量类型: 0=8位;1=16位.
          PICC高版本编译器宏不支持__LINE__%255运算,LCBIT定义需设置为1。代价就是每个任务多占一个字节的RAM.
     其它编译器如果不报错,建议 LCBIT 设置为0,和原来一样.

楼主:
重要更新!!!
2020-11-04
  1、修复超时判断只能生效1次的BUG(群友"上善若水"发现)
     在WaitUtilT(A,TimeOut)、WAITUNTILT(A,VAL,TimeOut)、WaitUtilTR(A,TimeOut)、WAITUNTILTR(A,VAL,TimeOut)定义里增加”_count=TimeOut;“

楼主(2020-12-14):
2020-11-06
    1、增加 #define WAITUTILTRTYPE 0         //WaitUtilTR 超时等待判断类型选择宏
        0=简单,WaitUtilTR(A,TimeOut,TINDEX) TINDEX:超时等待索引只能0-7,每个WaitUtilTR的索引不能重复,只支持8个实时性高的超时判断;
        1=灵活 自定义变量,WaitUtilTR(A,TimeOut,T1FLAY) T1FLAY:1个调度器时钟周期标志变量,需在调度器时钟周期定时器中断里将变量置1。
        简单调用示例:WaitUtilTR(f.b0,2,0);

2020-11-05
    1、修改“_count”赋初值的位置,使之理合理
    2、修改“WaitUtilTR(A,TimeOut)、WAITUNTILTR(A,VAL,TimeOut)”定义,解决实时性高的判断等待超时时间不准的问题
        增加“T1FLAY”一个调度器周期标志变量参数,变为“WaitUtilTR(A,TimeOut,T1FLAY)、WAITUNTILTR(A,VAL,TimeOut,T1FLAY)”
        使用方式请参考例子

网友A:
谢谢楼主,这个不错。能看懂,期待更新。

网友A:
编译后出现test.c(99): warning C294: unreachable code。这个怎么消除呢?

网友B:
支持,下载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B:
有简单的应用指导说明和具体应用的实例介绍吗?三个LED,三个任务,不能充分说明系统真正的实用价值。

网友C(2021-04-08):
赞个,后续还有更新吗?准备试试看

网友D(2023-06-24):
这个小小调度器现在更新到哪个版本了??

网友E(2025-01-24):
感谢分享,这个比较好 1.2.3加入了setjmp

网友F:
51用OS做的看来还是少啊,关心的人不多,其实项目大还是这个方便

网友G:
51用OS做我还没做过,下载下来有空研究一下,后期有大项目用这个比较方便好。非常感谢 xyb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