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用STM32F103RCT6,用软件模拟挂了10个IIC 24C02 时钟线和数据线有必要等长吗...

楼主(2020-07-03):
最近在用STM32F103RCT6,用软件模拟挂了10个IIC 24C02 时钟线和数据线有必要等长吗?阻抗需要相等不?这个传输速率有多快?不属于高速吧!

网友A:
没要求等长在一条线上的话加上拉电阻,线路过长也加上拉电阻

网友B:
如果是共用时钟和数据线,24C02最多只能同时接8个,接不了10个的,如果是接了8,实际上每次也只能读写一个器件,时钟和数据线不需要行长,10CM以内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再长就没有试过了
如果是分开时钟和数据线的话,也是一样的,不用等长的
24Cxx系列的时钟频率只有100KHZ,算不上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共用时钟和数据线,24C02最多只能同时接8个,接不了10个的,如果是接了8,实际上每次也只能读写一个器件, ...

那高速高频的定义是什么?杨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高速高频的定义是什么?杨工

对于所谓的调速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主要是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信号的频率,一个是信号的上升速度
信号可以指的是时钟信号,也可以是数据信号或者其它的信号
就频率而言,很多地方说是50MHZ以上的叫高速,但实际情况是:频率在1MHZ以上的信号就开始严格控制走线了,不然,容易出问题
对于信号的上升速度,这个我没有搞过,不好说
对于IIC而言,标准的是400KHZ的时钟频率,而且,在编程的时候,大多都会在程序中加上相应的延时,给IIC器件足够的响应时间的,所以,这就算是低速了,而且,在IIC中都是数据准确性优先,速度都不怎么考虑在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