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8板载5v给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2020-07-03):
L298的板载5v怎么给单片机供电啊  板载5v使能接上了 然后5v引出来来连到单片机VCC GND连接负极  单片机没电啊

网友A:
L298使用心得:
1、本身L298的9脚是信号控制,所以只是使用5V电源,也就是单片机的VCC,我是直接并到单片机接入VCC上面。
2、单片的GND(比如:89C51的20管脚)要和L298的GND连在一起,不然电机不转(连在一起的作用就是寻找电路相对参考平衡点,大体这么个意思)
3、L298的1脚.15管脚分别控制两桥(你也可以理解为两路)电流反馈端,如果暂时不用要先把这两个和单片机和L298的GND连在一起,这样取的事最大输出,先调试转起来,再摸索就快了。
4、L298的6脚和11脚是分别控制两桥脉冲使能,如果先调转可以把6.11,9和单片机的VCC并联,这样方便调试电机与检查基本电路故障,调通后在断开按照自己的要求更改电路。
5L298的4脚这个是目标控制电机的电压,不能低于6V-35V,最高50V,是和电机的控制电压有直接关系,

网友B:
以前用过是有电的,输入几V ?怎么接的